51单片机的高阻态是怎么一会事?

楼主(2008-07-17):
请问:51单片机的高阻态是怎么一会事,怎么样使单片机输出一个高阻态?

网友:
51单片机有高阻态吗?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网友:
有的,P0口在做普通IO口使用时,设置为1就是高阻态了……

网友:
对对,P0口没有上拉电阻,哈哈.

楼主:
没有上拉电阻是什么状态呢?是高阻还是不稳定状态呢?

楼主:
TO:computer00 电脑圈圈
是不是P0口不加上拉电阻时,设为1就是高阻?

网友:
能不能让单片机的某个脚能同时输出3态呢

网友:
8楼,同时输出三态?什么叫同时?

网友:
补充10楼,8楼的兄弟,你能不能同时向左又向右转呢?

1表示连接在VCC上,0表示接在GND上,而高阻的意思是开路,引脚与芯片的内部逻辑是断开的,以便于不会引响到挂接在总线上的其它器件的工作.标准51单片机没有高阻态,STC的有.至于P0口可以实现高阻态,是因为内部没有上拉电阻,置为1则效果跟高阻是一样的.但严格来说,三态总线上才叫"高阻态",双态总线上叫作"开漏输出"----虽然效果一样.

网友:
学习学习。11楼 好强大

网友(2009-03-07):
问11楼的大哥:
    51的单片机P0口不是为双向三态输入输出口吗?这不是说的包括高阻?

网友(2013-05-21):
就是悬空,电平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