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果供电的AVR单片机——挑战MSP430的低功耗

楼主(2008-07-17):
我本来觉得水果电池驱动LCD只是展示会上的噱头,三片柠檬的电力,应该足够带动LCD的。不过最初当我用Mega8L做了一个电路却不能用水果电池驱动时,我下决心亲自实践一番,看看水果供电的AVR单片机能否成功。这样我可以验证对低功耗单片机设计的一些认识;而我手头上一个用MSP430的项目,样机已经做好多时了,觉得MSP430不爽(不只是贵,我们还要维护两套平台),有心想要改成AVR。那个MSP430功耗真是低,3节五号镍镉电池供电的样机,停停走走用了一年多。

喜欢MSP430做低功耗设计的朋友,欢迎来砸砖。

这是水果电池的电极,阳极是做PCB的覆铜板,阴极是镀锌螺丝。将上述电极浸入滴过醋的三个水杯里,我测到水果电池的容量能达到:空载电压3V,短路电流400uA。这使我有信心演示出水果供电的AVR单片机。

水果电池的电极 (原文件名:IMG_1383b.jpg)

我用Mega8L做了一个电路,驱动静态的笔端式LCD,能够在2~3节电池下工作,却不能用水果电池驱动。原来Mega8L标称的最低工作电压是

2.7V,实际可以工作到2.5V。水果电池电压被拉到1.9V,电流60uA,可见水果电池的容量很小。我没有花时间去改进水果电池,倒是想进一步

改进AVR。

于是我先用Tiny13做了一个闪烁LED的实验,成功的验证了水果对AVR单片机供电的可能。Tiny13是可以工作到1.8V的。LED是Fairchild的

HLMP-D150,小电流时的亮度要比普通LED好。实际上当LED点亮时,绝大部分功耗在LED上。

Tiny13驱动LED闪烁(亮) (原文件名:IMG_1378b.JPG)

Tiny13驱动LED闪烁(灭) (原文件名:IMG_1379b.JPG)

一周以后的水果电池 (原文件名:DSCF0073b.JPG)

我想用Mega88P之类的PicoPower技术的AVR芯片代替Mega8,工作电流比前一代产品小,工作电压可以低到1.8V。终于收到了从Armok那里买的

Mega88。虽然Mega88和Mega8 Pin-pin 兼容,但和Mega8的寄存器略有不同,还得重新为Mega88编译代码。3V下LCD亮了,但是2.3V下LCD已经

完全黯淡无光。原来LCD是设计在5V工作的,于是又装了一个2倍负压电路,用对称的PWM波驱动倍压电路。

Mega88驱动LCD显示数字0~9 (原文件名:DSCF0086b.JPG)

最终能工作的水果供电的AVR单片机的配置如下:
硬件:Mega88,32KHz外部晶振,2倍负压电路由AVR的PWM驱动,LCD是静态的笔端式LCD,用Mega88的IO口直接驱动,没有分时扫描。
软件:在Timer0中断服务程序中每2秒钟刷新LCD显示,平时AVR工作在空闲模式。Timer1提供PWM波形驱动2倍负压电路。

测量数据:
电路工作时水果电池电压2.5V,整机电流30uA,2倍负电压提供电压大约-3V。

参考我们的论坛中的帖子“用水果供电的单片机最小系统[MSP430]”。

楼主:
Mega88 低功耗的设置和循环显示数字0~9的代码。

网友:
整机电流30uA?  idle状态还是active状态?
估计active状态应该高于30uA...

网友:
我用m48时直接驱动动态lcd电流最小时小余20uA,每秒还要进行200Hz的显示扫描,其他什么都不做,测温时30uA(Pt100电阻);
降低功耗的方法:
关闭电压检测,关闭比用的模块,WDT电流几个uA,管不管随意,使用t2的异步时钟定时唤醒,平常用掉电模式,还有都忘记了自己找吧

楼主:
我用的是32KHz的晶体,全速工作的时候也只有大约30uA。你可看M88手册,是一致的。
我还有一些地方没处理好,所以active+idle的电流不应该这么大。做了一些改进和尝试。
1)昨天的测试使用的电表不够准,今天用Fluke 15B电表和2.5V稳压电源测的,电流21uA。绝对的电流值仅供参考。
2)禁止CKOUT熔丝,节约2uA
3)PRR= 0xC7,关掉一些模块,节约2uA
4)试着将不用的引脚改为输入和内部上拉,没有电流减少(高电压时有明显的帮助)
5)PWM比较耗电,但是静态显示不能关PWM,可能改成动态刷新会进一步省电。

不管怎样,32KHz全速运行的M88,用水果电池驱动都没有问题。

网友:
从手册上看:

全速工作估计也有50uA,再加上LCD~~~

楼主:
testcode请看下图。

网友:
关注。

也想用AVR替代430。
阿莫置酷吧。

网友:
牛得很啊,有空看看用几瓶不干净的水也试试看能否产生足够的电能点这LED,如果行,比水果要好,至少不像水果那样放一两天都坏了……

网友:
430出来快10年了吧?

网友:
最终能工作的水果供电的AVR单片机的配置如下:
硬件:Mega88,32KHz外部晶振,2倍负压电路由AVR的PWM驱动,LCD是静态的笔端式LCD,用Mega88的IO口直接驱动,没有分时扫描。
软件:在Timer0中断服务程序中每2秒钟刷新LCD显示,平时AVR工作在空闲模式。Timer1提供PWM波形驱动2倍负压电路。
-------------------------------------------------------------------------------------------------------------------
能不能把那个负压电路贴出来啊,谢谢

网友:
发现我下载的DataSheet还是旧的版本,新的手册,Atmega88能耗确实改进不少。
谢谢xiaoxu191提示!

楼主:
【18楼】 testcode
我手上的M48P/88P/168P的手册,也没有32KHz的图。

关于M48P/88P/168P,我对PicoPower又有新的理解。
从手册上看不出active mode下整体功耗的改进,这可以比较电气指标的各个图得知,也许只是文档本身的修订,指标定得宽松一点,我没有M88P的芯片,无从比较。
但是在power-down mode下,所谓PicoPower技术还是有明显改进的,感觉是冲着MSP430来的。体现在M48P/88P/168P的上,主要有两点:
1)MSP430有零功耗BOD,Atmel说我的BOD虽然有20uA的巨大耗电,但是我反应快,说我电流大,我就允许在掉电模式下彻底关掉BOD来降低功耗,RAM低至VCC=0.3V还能保持,VCC=1V左右产生POR退出掉电模式,自动打开BOD。感觉是个补丁,但比20uA的BOD功耗强呀。
2)Power-save mode下维持32KHz晶振运行的电流降低不少,够小的,只有1uA。这样有助于应用省电模式的低功耗,用Timer2唤醒,像【5楼】那样;做个实时时钟也很好了。

网友:
用M48做微功耗设备很久了,用T24/T25也做过几个了

MSP430相比Mx8/Tx4/Tx5的优势已经很不明显了,而缺点却相当明确:同样速度几乎同样功能,两三倍的差价,用哪个?

另外,我个人认为,目前AVR系列最有竞争力的型号就是Mx8/Tx4/Tx5/PWM3这四个子系列了,其它什么M128、xmega之类的,至少在中国,都纯属扯淡……

网友:
【21楼】 watercat
呵呵,是的M128现在的确竞争力在下降,就按Xmega那价格,几乎可以把m128 m64之类的芯片一锅端了,现在M3内核的芯片来势很凶,AVR不升级的确是不行啊,AVR32和Xmega~

楼主:
【16楼】 avrkiller

供LCD的负电压电路 (原文件名:_2VCC_boost.JPG)

【13楼】 maskiss 火线
不干净的水也能做电解液,我最初是在饮用水里滴了几滴醋。消耗得快的是负极的锌,你看几个小时以后镀锌螺丝就腐蚀成这个样子了。

腐蚀的负极 (原文件名:DSCF0092.JPG)

网友:
绝对酷   莫老大抓紧置酷啊

网友:
果然是暴强!

网友:
这个好不好还需要市场来说吧。MSP430是16位,Xmega是8位的吧,两者没有直接可比行吧?就像51和ARM一样啦

网友:
太好玩啦! cool!

网友:
水果电池,那个番茄做的,怎么知道哪个是正极,拿个负极啊,看着那个盘子里的番茄觉得太深奥了!
强!

网友:
可否提供下整个原理图?!我对AVR低功耗很有兴趣想了解得更深一点,还有LCD驱动电路!

网友:
不是AVR猛,是水果电池猛

用430做这个,电流估计也就3 - 5uA左右, 用这个电池可以挂一排单片机

网友:
技术就是辩论,就是严肃的探讨
佩服lz的较真精神!太cool!

网友:
30楼想想化学。两种金属比较活泼的是负极,Zn_Cu电池的电动势在0.6V

楼主:
【31楼】 mikezfq
我还真没有原理图,因为AVR的最小系统,除了MCU和可选的晶振,其它什么都没有了。我手上就有很多自制的AVR的最小系统板,引出一个ISP接口,并将MCU所有的引脚都连到排针上,就可以开发AVR了。至于液晶,我手上正好有两个8字的静态笔段液晶,就是只有一个公共端的引脚,其它各段分别连到各自的引脚的那种,这样的液晶不就和LED数码管一样吗?我都是直接飞线的。如果用到多个公共端的液晶,可以显示更多笔段,需要动态驱动,但是功耗也不会大多少。

【32楼】 laoma
水果电池的负载能力很有限。在动态唤醒MCU的过程中,电池电压会随之波动,还是留点裕量的好。这对受测的MCU的要求是:尽量小的平均工作电流,较低电压下还能工作。
我正想知道MSP430的实际结果。

网友:
厉害!
图文并茂。

网友:
果然牛!!!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LZ,关键是LCD的驱动是类似交流驱动,和LED很大不同,请问你是如何做的?!

网友:
水果电池????!!!!!

网友(2009-05-05):
牛人;太酷了!

网友:
强悍  我的 MEGA都是跑在5V的 哟 惭愧

网友:
不知道在海水里面,可否用这种铜-锌电池。如果能用的话,我的水下设备就有无穷的电力了,呵呵呵。

网友:
LS的潜水艇的干活?

网友:
新能源。居然用水果。不比太阳能差了。

网友:
要是用250Hz晶振的话..功耗更低了吧?

【57楼】 Friendz
这会不断消耗铜和锌,并且会有铜离子出现....

网友:
好玩  对孩子 最有用了  让他们好奇呀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但是430迄今为止还不能被解密,只是AVR不能比拟的。

网友(2009-06-06):
厉害啊,楼主化学不错啊...

网友(2009-07-16):
楼主西红柿那里买的啊,好象买几个回来吃哈.......下次做水果电池别用这么好的西红柿啊,真的觉得有点浪费了哈哈......顶一个...

网友:
哈哈,现在西红柿不比普通电池便宜

网友(2009-10-13):
记号一下,努力学习

网友:
很希望别的IC厂家也赶紧搞出像430这种低功耗的片子来,那就太爽啦,哈哈哈哈……

网友:
真是开眼见了啊~

网友:
想知道  楼主 装置  坚持显示了多少时间???

换成苹果可能会更好些吧

网友:
原电池啊。。。苹果不行吧,糖分要水解的。。。变成酒精就只能烧了。。。哈

网友(2009-12-01):
水果还能回收利用少个汤吗???哈哈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不同的水果,看看哪种水果发电量比较大

网友:
微小之中见强大!
牛!!!

网友:
呵呵做个时钟放到水果摊上,烂掉的水果就当电池用吧呵呵

网友(2010-01-03):
这儿牛人就像牛身上的毛一样——————多!

网友:
见到过用一节CR2032就能工作2年的东西,MSP430的,
每隔10秒,居然还有LED闪一下!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哇!!

网友:
我用盐水,碳棒做正极,铁棒做负极,点亮一个LED没问题,亮度还挺高的……哈哈!

只要能在水中被腐蚀的金属都能做负极,正极用碳棒即可。

网友:
另外,水果的内阻很大,相当一部分电力消耗在水果上了。

网友:
小时候经常用一个铁片加一铜片放在盐水里试,电流很大的,

网友:
不错。又懂了很多。

网友(2010-02-26):
我对楼主的敬佩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太投入了,厉害!我很想知道哪种水果的“电量”更高,呵呵。苹果、柠檬?

网友:
要无机酸的效果才好,应为酸的电离程度高,有机酸的效果不明显。

或许加点盐可能好一些。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2010-04-07):
没想到还能这样搞的。。。楼主太有创意了

网友:
真不错,开了眼界了

网友:
呵呵,
msp430用水果供电能挂一打.

参数摆在那里呢.

低功耗除了msp430,

还有好几家,

哪里轮到AVR说话

网友(2010-05-12):
番茄也是水果???
可怜的番茄。

网友:
强阿 转走转走

网友(2010-09-16):
电其实是金属片供滴

网友:
没有水果也是不行滴

网友(2010-12-24):
回复 网友A:
可以尝试换不同的水果,看看哪种水果发电量比较大

电压跟金属有关系,不同的水果酸性不一样,影响电流

网友(2011-03-30):
佩服呀,楼主的研究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
430带液晶显示也就是5ua

网友:
¥%……&,简直无话可说

网友:
楼主强人,让我们开眼界了!

网友:
楼上各位大侠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我手头上有一颗封装为SC70-6(SOT25-6)的管子 打字是31D (注:后面D 可能表 年份)  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
很难找 ?有谁可告知? 谢谢  菜鸟至上!!

网友(2011-04-30):
我最爱吃的柿柿。

网友(2011-05-31):
今天才看到。

网友:
厉害.大开眼见.太强了

网友(2011-07-14):
厉害,这都能想到

网友:
从LZ的创意中想起的,Atmega8工作电压用5V.
但手册上说================
• 4 Mhz时功耗 , 3V, 25°C
– 工作模式: 3.6 mA
– 空闲模式: 1.0 mA
– 掉电模式: 0.5 µA
===============
难道说,进入掉电模式之前,还要首先使电源降压不成。
望高手出超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   用水果供电的单片机最小系统[MSP430]

确实没有这个帖子火,再加上图文并茂,很强

网友:
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网友:
金属片供电的吧

网友:
必须马克学习,

网友(2011-09-09):
兰州威武

网友(2011-10-11):
拍的好清楚啊

网友:
楼主V5
前来膜拜膜拜
呵呵

网友(2011-12-30):
这个比较新奇啊  续航能力不行啊 呵呵

网友:
低功耗绝了!

网友:
PIC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2012-05-24):
mark  试试水果供电

网友:
MAKR,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老早也想这样玩!

网友:
必须看完。。。

网友:
弓虽啊,佩服,佩服,我只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用苹果做过点LED的,发光微弱的很。

网友(2012-07-13):
学习了  没用过AVR的单片机  先留下  以后用的着

网友(2013-01-23):
我的AVR低功耗一直都几个ma电流,看了这里的回复,很有感触,继续试验。

网友:
LZ实在是太强悍。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啊!

网友(2013-04-09):
无敌了,低功耗啊

网友:
为什么我的测试结果和楼主不符呢,在3.3V下,掉电电流是0.15ma。

网友:
使用内部晶振,经过CKDIV8分频后是1000000MHZ,再经过CLKPR分频256,频率是31250HZ,依然不能得到低功耗啊。 程序源码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Setup_idle_mode()                       (SMCR=0,SMCR |= (1<<SE))
#define Setup_power_down_mode()                 (SMCR=0,SMCR |= (1<<SE)+(1<<SM1))
#define Setup_adc_noise_reduction_mode()        (SMCR=0,SMCR |= (1<<SE)+(1<<SM0))
#define Setup_power_save_mode()                 (SMCR=0,SMCR |= (1<<SE)+(1<<SM1)+(1<<SM0))
#define Setup_standby_mode()                    (SMCR=0,SMCR |= (1<<SE)+(1<<SM2)+(1<<SM1))
#define Setup_ext_standby_mode()                (SMCR=0,SMCR |= (1<<SE)+(1<<SM2)+(1<<SM1)+(1<<SM0))

/********************************************************
WatchDog初始化
********************************************************/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t_reset();
        MCUSR &= ~(1<<WDRF);
        WDTCSR |= (1<<WDCE)|(1<<WDE);
        WDTCSR = (1<<WDIE)|(1<<WDP3)|(0<<WDP2)|(0<<WDP1)|(1<<WDP0); //8.0S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
WatchDog关闭
********************************************************/
void WatchDog_off(void)
{
        wdt_reset();
        WDTCSR |= (1<<WDCE)|(1<<WDE);;
        WDTCSR = 0x00;
}
/********************************************************
WatchDog中断
********************************************************/
SIGNAL(WDT_vect)
{
        WDTCSR |= (1<<WDIE);
        wdt_reset();
}

int main(void)
{
        WatchDog_init();

        DDRB = 0x00;
        PORTB= 0Xff;

        DDRC = 0x08;
        PORTC= 0X7f;

        DDRD = 0x00;
        PORTD= 0Xff;
        sei();

        while(1)
        {
                PORTC= 0X08;
                _delay_ms(3000);
                PORTC= 0X00;
                wdt_reset();
                MCUCR = (1 << PUD);
                PRR |= (1 << PRTIM2)|(1 << PRTIM1)|(1 << PRSPI)|(1 << PRUSART0)|(1 << PRADC)|(1 << PRTWI)|(1 << PRTIM0);//(1 << PRTWI)|(1 << PRTIM0)|(1 << PRADC)
                Setup_power_down_mode();
                asm("sleep");
        }
}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也被你翻出来了。
看看IO的配置是否合适。
1)每个IO是否有一个固定的电平?
2)AVR不用的IO建议设为输入、上拉,我看到Port C 有几个IO是输入、三态的,可能有问题。
掉电模式和晶振频率无关,0.15mA已经比较接近了,能做到10uA以下的。祝你成功!

网友:
果然是水果

网友:
不得不说这是个大牛,思维与实践能力出众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也被你翻出来了。
看看IO的配置是否合适。
1)每个IO是否有一个固定的电平?

能做到10ua啊,这么厉害!还望老师指点下,我已经搞很久了。从0.4MA做到0.15MA了。实在太痛苦了。

网友:
  DDRC = 0x08;
   PORTC= 0X7f;这段是给一个led闪烁初始化引脚。难道也要去掉?另外,最小电流和PCB制作工艺有没有关系?

楼主:
我在试掉电模式的时候,曾经把所有的IO都断开,做到了最好,再接上其它电路。你做到这一步,建议检查IO的设置,我提到的不用的输入端接固定电平,只是要求,看起来你没做错,再查查。另外,再检查内部各模块的关闭。掉电模式下,所有时钟都是停止的,所以做到uA级是应该的。我做到的比手册上讲的还高了1~2个uA,不得解。应该和PCB工艺无关,PCB还不至于差到那种程度吧。

网友:
感谢指导。我已经查到原因,正在改进中。

网友:
牛哇!长见识

网友(2013-05-20):
哟西,值得玩玩儿。。

网友:
很好很强悍

网友(2013-07-21):
真的可以这么低?看来430受到威胁了啊

网友:
这个厉害~AVRmega8的功耗就是怎样也做不低~~唉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3-09-25):
标记,AVR水果供电,最近要搞低功耗,不知道LGT是否值得一试。

网友:
很有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办公室的同事买了一堆盐水供电的小车,四处分发,

网友:
浓度20%的盐水,组装了一个玩,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好玩与有趣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真是厉害了      哈哈哈

网友(2013-12-12):
记得在科技馆玩过:单只是一块铜板一块锌板,两手按上去就有电动势了....  传说中的人体发电

网友B:
好像没有提及  坚持了几分钟!

网友C:
真长见识了
可有个小疑问
既然得倍压给AVR供电,可怎么负压的PWM又得用AVR产生呢

网友D:
楼主,不知道这个的系统现在有没有更新,以及现在有没有实际应用前景?

网友(2014-10-07):
学习,有点意思

网友:
水果电池,利害啊。

网友:
哈哈,能撑多久啊

网友:
水果电池 强

网友:
这个怎么长期工作?

网友:
把理论变为现实,牛叉。

网友(2015-03-20):
太历害了!!!

网友:
这以后恐怕又要有吃水果的机器诞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提及  坚持了几分钟!

我帖子里拍了‘一周后的电池‘’,其实是可以很久的,因为AvR和LCD都是低功耗的。浇点水到水果上不干了,用几个月没问题。最后可能是负极材料不够而停电,因为负极不是锌片而是镀锌螺丝,锌层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知道这个的系统现在有没有更新,以及现在有没有实际应用前景?

没有更新。没有应用前景,电池比水果便宜吧。当时纯属好玩,做成功了很开心,就分享到本坛。验证了自己的想法,还遇到了问题,比如液晶是5V的,只好加上负电压电路来升压。现在只有盛水果的碟子还在,AVR也玩得少了。其实通过本实验,主流单片机的低功耗设计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长见识了
可有个小疑问
既然得倍压给AVR供电,可怎么负压的PWM又得用AVR产生呢 ...

不是倍压给AVR供电,是液晶片手头只有电压5V的款,只好给它升压(负偏压加上电池电压)。

网友:
番茄的酸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