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加速度计焊上时,出来的静态信号.

楼主(2008-07-17):
电源3.43V,电池电压,超稳吧.

不加任何其它电路.只用了一个芯片.

模式选择用00
SLEEP用1
即1.5G,正常工作状态.

输出为:
X:1.91V
Y:1.72V
Z:2.43V

与数据手册的出入较大.大家的如何?

楼主:
上面为超精确的水平放置.

网友:
楼上用的是什么型号?
听起来好像是FREESCALE的MMA7620吧?我的也有一些小误差,但是似乎还没您这么大

楼主:
用的就是MMA7260.

不知误差怎么这么大.超过了手册上的范围.难道是我焊接时的问题?

楼主:
这个芯片对姿态控制太重要了.
不能马虎.

网友:
差不多的嘛,哪里差很远啦?如果非要说超标,只有X轴稍微有点超标,这跟你的测量方式关系也比较密切。

楼主:
就是X轴超标...180度前后相差1.75V

网友:
没看懂诶,按你顶楼的描述,X轴理论上应该是0G的,按你的电源误差计算,最大的输出应该为1.89V(我用的05年4月版本PDF)。你测出来的是1.91V。即使你的测量完全准确(测量仪器是精确的),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X轴不一定是理论上的0G,制造工艺偏差,焊接偏差等等都会造成一定的角度(我以前做AMR时就遇到过双轴不完全垂直的问题)。所以从静态参数看,你的传感器是合格的。至于你的180度相差什么的,抱歉,我没看懂。

网友:
用这种芯片做东东,你要人工校准。实际上你装在你的机器上板子也不会是完全水平的。校准后使用,误差问题不大,其实最应该担心的是温度漂移问题。这个问题你可以通过使用一个温度传感器,预先做一个补偿表存在单片机里来解决。

楼主:
我的PDF是这样写的..

那个芯片己经确认是坏了...
心疼...
手上还有一个.不敢乱动了.

楼主:
下一个不知效果如何
现在焊那个的技术己经有了.

主要是算法上的问题了.

网友:
它的输出是通过分压得到的,你计算时要测量你的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