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组装完成, 开始综合调试 (试飞成功,已上视频)

楼主(2008-07-17):
昨晚遇到不少问题, 今晚继续努力把他们逐一解决

网友:
半透明的桨,好看。

网友:
半透明桨是几寸的啊?

楼主:
其实并不是半透明.

拍照的时候螺旋桨是旋转状态, 开了闪光灯, 所以有这个效果.

只是普通的GWS9050三叶桨

网友:
呃……快门很高啊。

网友:
好快的门啊!

网友:
连透视效果都拍出来了,牛

网友:
相机太牛了

网友:
大家跑偏题了。。楼主都吓跑了

网友:
什么时候来个试飞的照片就好了。期待...

网友:
LZ忙着给大伙准备惊喜呢。

网友:
等楼主搞好后, 打算向楼主收购主控pcb板.

楼主:
经过一晚的努力,解决了很多问题,试飞成功, 飞得不太稳定,还好在控制之内。

已上传视频到youku,等待通过审核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U1MjQ5NDQ=/v.swf

网友:
恭喜,现阶段全手动控制么?

网友:
好强啊,机身重量是多少啊???

网友:
不错,感觉还不稳

网友:
恭喜啊,看视频反馈控制已经有效了,说明电调、陀螺仪,主控MCU等硬件基本OK
还有振荡是原程序控制参数不一定适合楼主的系统
仔细调整程序中的控制参数应该可以更稳定的

楼主:
目前是手动控制, 不过明显感觉到有反馈系统起作用。

举一个例子, 飞行途中电池没有绑好,掉下来了,剩下电源线连着, 一摆一摆的,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居然也能一摆一摆的保持着平衡。

明天到空地里面详细测试。

另外, 振荡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的飞控版没有固定好, 而且由于电线的长度搞错了, 轴向与实际的轴向有10度左右的夹角。 而且水平面也不是绝对的水平。 只是因为晚了没有心机去弄,只想心急飞起来就去睡觉。。。哈哈

今晚安装好再测试。

参数的调整也是非常必要的, mikrokopter的debug程序提供了丰富的调整参数, 要研究一下才能都看懂。

楼主:
【15楼】 youngman

连电池大概800g

网友:
看视频里最后落地时,4个马达是一个一个停转的,是程序有意做成这样的,还是控制命令对4个马达的控制有时延,不能同步?

楼主:
【23楼】 hn_ny_dxs

Mikrokopter设计很巧妙, 并不是油门上推就启动, 下拉就停止。

要启动电机, 把油门/方向(美国手)摇杆打到右下方保持1秒,4个电机启动。 等转速稳定,你就可以推_油门起飞了。
这样很好得解决了无刷无感电机启动的随机性的影响。

关闭电机, 把油门/方向(美国手)摇杆打到左下方保持1秒, 4个电极关闭, 等于在最小油门下打了方向驼, 因此在关闭以前4各电机转速是不一样的,因此会有你看到的现象。 此外,4个电机/电调的个体差异也是一部分原因。

网友:
四电机同时启动会有问题,我就是这样烧掉了好几片MOS

网友:
四电机同时启动会有问题,我就是这样烧掉了好几片MOS??

是不是启动电流过大呢?

楼主:
【26楼】 (敏感词0386)123 齐来俯卧撑

4个电机同时启动电流是会大, 不过4个电机是独立电调的, 启动电流大为什么会烧mos,不明白

网友:
这点在我的电调板高功率运行时出现异常来说吧.程序没问题.问题却出在要在对管处加入电容.如果不加,会出现堵转卡死.个人估计是因为大电流时,整个板就会出现很大的电压脉动而干扰adc或比较器.又或者是干扰到mcu程序的运行. 我手上没有示波器,无法看波型. 不过现在并电容可以解决掉问题. 还有一点是,电机运行一会后,电容会暖手.这说明在运行时有大电流进出电容.哪就是说电压变动不少. 从此倒过来推论干扰,我觉得应该没错.

网友:
或许是高频电流分量因起的电容发热,再并一个高频电容,滤掉高频因当会改善。

网友:
楼主,我喜欢你那个工作台。

网友:
看热闹来了

网友:
楼主用的电机什么型号

网友:
进来的都是鸭脖子哈,好长,等楼主下一步稳定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