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帮我看看我的状态机按键,谢谢!!

楼主(2008-07-17):
马老师,你好,我碰到一个按键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又来麻烦你了,我是看了你的书以后,用状态机写了一人非矩阵的按键扫描,大至情况是:UP键(可连_发),DOWN键(可连_发),ENTER键,ESC键,问题是:其它的键都好使,就是UP键为什么要按几下它才有反应呀,UP键和DOWN键都是一样的程序,为什么DOWN键就不会,我已经排除了硬件固障,更换了按键还是一样,所以我在想还是程序问题,一直不知怎么回事,所以请教,谢谢先!!
按键程序如下:
            /******************按键函数***********************************************/
#define key_input        PIND                        // 按键输入口
#define key_mask        0b00001111        // 按键输入屏蔽码
#define key_no                0
#define up                1
#define down        2
#define enter        3
#define esc            4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define key_state_4 4
#define key_state_5 5
#define key_state_6 6
unsigned char key_time1=0,key_time2=0,key_return1;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0,key_old;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key_no;

    key_press = key_input & key_mask;        //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 key_mask)
            {
                 key_old = key_press;        // 记录原电平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old)        // 与原电平比较(消抖处理)
            {
                if (key_press == 0b00001110) //UP键检测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key_time1=0;
                                 }
                                else if(key_press == 0b00001101) //DOWN键检测
                                {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key_time2=0;
                                 }
                                else if (key_press == 0b00001011) //ENTER检测
                                {
                                key_return = enter;
                                key_state = key_state_6;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if (key_press == 0b00000111) //ESC键检测
                                {
                                 key_return = esc;
                                key_state = key_state_6;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key_press ==key_mask)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key_return=up;
                   }
                        else if(++key_time1>=100)
                        {
                        key_state=key_state_4;
                        key_time1=0;
                        key_return=7;//输出为7时产生连_发功能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if(key_press ==key_mask)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key_return=down;
                   }
                        else if(++key_time2>=100)
                        {
                        key_state=key_state_5;
                        key_time2=0;
                        key_return=8;//输出为8时产生连_发功能
                        }

                         break;
        case key_state_4:
            if (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
                          if(++key_time1>=50)//按键计数时间
                          {
                             key_time1=0;    //清按键计时
                                 key_return=7;  //输出为7时产生连_发功能
                          }

                        }
            break;
                case key_state_5:
                     if(key_press=key_mask) key_state=key_state_0;
                         else if(++key_time2>=50)//按键计数时间
                          {
                             key_time2=0;    //清按键计时
                                 key_return=8;  //输出为8时产生连_发功能
                          }

                         break;
                case key_state_6:
                     if (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
程序好象没看出什么问题。你先简化整个系统软件,就测试这个按键部分,看是硬件还是其它软件的影响。

楼主:
好的,谢谢马老师!!!

楼主:
马老师,你好,我把UP键的连_发功能去掉了,就不会有那种按键不响应的现象了,但我觉得UP键和DOWN键是一样的,为什么DOWN键就不会有这种现象,现在还是不得其解,郁闷的要命。

网友:
把PORTD的低四位都设置成输入方式上拉有效吗?

楼主:
马老师,你好,我是这样设置低四位的
PORTD|=0X0F;
DDRD&=~0X0F;

网友:
其它不变,改动以下一点:

if (key_press == 0b00001101)    //UP键检测 =======》UP和DOWN的输入换一下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key_time1=0;
}
else if(key_press == 0b00001110) //DOWN键检测    ======》
{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key_time2=0;
}

如果此时UP键不好,是程序有问题,如果是DOWN有问题,是输入信号的问题。

楼主:
马老师,你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帮我解答问题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改了一下,变成DOWN键有问题,如你所说是输入信号问题,我不知道输入信号是指哪点。
后来我改了一下key_time1>=100,把它改成key_time1>160,UP键就没问题了。
在后来我就程序没改,什么都没动,直接换了一片单片机,UP键一样好使,一点问题没有,我就奇怪了。
马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讲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就上述两种改法。
谢谢!!!

网友:
mark,以后用的上。

网友:
根据你讲的情况,我估计可能是引脚接触不良问题(是焊接的吗?排除假焊、虚焊等。如果是贴片,PCB弯一弯,或稍微重按芯片就好了等)。

因为程序不动,只是把D0定义由UP变成DOWN(0b00001110),那么DOWN就不正常了,问题很可能出在D0这个脚上。

换了芯片,D0接触好了,或原芯片的D0有问题(如受过电流冲击受过伤)。当然,你已经肯定有上拉了。

time的时间变化应该是假向,因为接触不好什么怪现象都会发生,而且是随机的。

如果是软件问题,不知道你的测试程序是否就只是这个按键代码,如果还有其它的功能代码,还使用了许多中断什么的,就比较复杂了。

因此找BUG,要首先要把你认为可能出问题的代码段独立出来单独调试,一个一个的都没有问题,再逐步合在一起调试。这个需要实践、经验、和时间的积累。

楼主:
我用的是你的实验板,不是焊接的,是用锁槽,
如果我还是用原来那片单片机,我改一下IO口,比如改成PORTB,PORTA,PORTC,结果还是一样,
纳闷了,不过我还是会去慢慢找,直到找出原因为止。
谢谢马老师!!!!

网友:
那可能这块芯片本身不太好了。建议你换一片,如果再发生是再找原因。不要在这里化时间了。

楼主:
是的,我换了,可以用了,可能买了水货。谢谢了!!

网友(2010-09-29):
没有碰不到的问题,只有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up与down的按键硬件对调一下,再程序对调一下,这不就检测出问题所在了吗?

网友(2011-12-09):
回复 楼主:

网友(2013-10-08):
看不懂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