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晶振波形请教

楼主(2008-07-17):
以前没有玩过PIC芯片,这两天用了一块PIC16F877A,我采用2M的外接晶振,配置文件设置__CONFIG(0x3FFD);设置晶振为,XT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示波器测得晶振两脚波形频率都只有100多赫兹,其他I/O口操作以及A/D转换结果正常,定时中断的时间与计算的相差差不多一半,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PIC16F877A?我都不用它好长时间了。感觉没有刚推出的芯片好用。你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楼主:
请问有没有最新的PIC芯片选型表?选型时间很麻烦的事情!

楼主:
感觉PIC的寄存器设置太多,到处查资料,挺费劲的,不过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网友:
16F88X,16F91X系列的吧。 习惯就好了。

网友:
XT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示波器测得晶振两脚波形频率都只有100多赫兹????

这是你示波器的显示吧? 呵呵,是你示波器没用好啦
不要用那些自动调整,直接打到500nS 2V/div 触发电平2.5V 直流耦合

楼主:
我晕,确实是示波器问题,上午一直都是显示100HZ(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现在又变成2M了。

网友:
看来要换示波器了!呵呵………………

网友:
不是,示波器是好的,是楼主没用对

楼主:
呵呵,老大,示波器我都用了7、8年了,还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