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还是关于EEPROM的问题,想写坏一位EEPROM可怎么都写不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08-07-17):
我用的是M16芯片,频率选用8M,想将片内eeprom其中一位地址写坏,可怎么都写不坏,程序运行了大概十多个小时了,麻烦马老师帮我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

uint i;

eeprom uchar tt[77];                    // 从000开始的77个字节为tt数组
eeprom uchar a;                         // a 在4d的位置。
eeprom uchar b;
void main(void)
{
    PORTA=0x00;
    DDRA=0x00;
    PORTB=0x00;
    DDRB=0x00;
    PORTC=0xff;                    //加了个发光二极管
    DDRC=0xff;
    PORTD=0x00;
    DDRD=0x00;
    b=0;
    c=0xaa;
    while(1)
    {
        a=0xaa;
        if(a!=c)
            {
                PORTC=0x00;                //理论上如果4d位地址被写坏了发光二极管会灭掉
                while(1)
                    {;}
            }
        for(i=0;i<5000;i++)
        {
            a=0x01;
            delay_ms(9);     //论坛上看到别人说eeprom写一次需要8.5ms,运行上一句时程序会自动停止2个周期,不知道这样延迟够不够8.5ms
            a=0x10;
            delay_ms(9);
        }
        b++;

    }
}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有错误,请教马老师~在线等待..

楼主:
频率改为4M继续测试中...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往0x4d位上写了个33,读出来发现是13,再写了个66,读出来是46,然后又写了个99,结果读出来是19,在旁边一位上写个同样的数字,结果读出来都正常,这能不能说明已经把那个地址写坏了?

网友:
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何意义?

验证EEPROM的寿命?10W次写肯定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考虑如何尽量减少对其写的次数。真的失效了,你也不能肯定的确定是哪一位坏了,万一边上的也坏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