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大侠推荐个3.3v驱动6v电机的驱动芯片或者电路

楼主(2008-07-17):
手上有个arm7的板子,想做个小车,对电路这块不是蛮熟悉,希望哪位能够推荐个电路或者芯片。谢谢

楼主:
倒什么?网上看了一下驱动电机蛮多都是5v,问一下44b0输出是3v3的,用什么样的芯片或者电路驱动6v的电机比较好呢?谢谢

楼主:
看下这个图行吗? (原文件名:023692e0-9b71-4755-abbe-eba4b94c97e1.gif)

网友:
一个NPN加一个PNP可以做开关电机用(不用正反的,单向).各两个的话可以正反不没保护和刹车.控制端再加四个可以做到保护和刹车.就说这么多了.也可以用MOS管(高速PWM要注意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