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潮老师的:最新USPISP(基于M8)的制作和使用介绍,请问其ATMEGE8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8-07-17):
先看马潮老师的原帖:最新USPISP(基于M8)的制作和使用介绍
访问地址是: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71314&bbs_id=1003

然后看一下问题:

ATmega8的电压和工作频率参数如下:
• 工作电压
  2.7 - 5.5V (ATmega8L)
  4.5 - 5.5V (ATmega8)
• 速度等级
  0 - 8 MHz (ATmega8L)
  0 - 16 MHz (ATmega8)

然后请问:这里的USPISP电路中用的是12MHZ晶振,那么应该选的是ATmega8芯片,但是HT7536提供的是3.6的工作电压,而ATmega8的工作电压是4.5 - 5.5V (ATmega8),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了。

请问:如果使用2.7 - 5.5V (ATmega8L)来做,晶振频率是否可以改到8MHZ或8MHZ以下呢?

楼主:
顺便把电路图传上来,大家看下,多多指教啊

马潮老师的USPISP(基于M8)电路图 (原文件名:usbisp.jpg)

网友:
请查看前面的帖子,已经说明了。

楼主:
马潮老师说ATMEGA8可以工作在3.6V 12MHZ的情况,可我没有这个芯片

我只有ATMEGA8L TQFP32贴片的,请问这个芯片能用吗?能用的话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
可以用,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2009-12-23):
能提供这个USBISP的源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