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RK2000 红外探测器方案(原理图)。

楼主(2008-07-17):
大家小声一点就好。
东西绝对的好,做CE一次通过,整个电路设计的很巧妙。对学习模电很有帮助。
现在市场上很多探测器都无法跟这个比,应该是单元红外探测器中优秀之作了。
另外,做红外探测器镜片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镜片不好,距离短、距离近、误报是常有的事。

网友:
不知是否好东西

网友:
EMC跟PCB设计也有关系吧?

网友:
做报警器用的吗?

网友:
终于等到你出手了!
等分析好原理后,准备自费加工一批PCB!免费赠送参加开源的朋友!
有需要的跟贴了啊!(声明:参与开源活动,热心的网友才可获得,邮费自理)

楼主:
呵呵,PCB我手上也有,不用加工了吧

网友:
哦?可否送小弟几块研究?
强烈推荐麦诺克为本坛斑竹!!!

网友:
拆过的报警器,多是用大铁盒封的,防干绕吗

楼主:
^_^,多谢阿莫给条裤子穿。毛遂自荐此版版主不知行否?

网友:
有人可能不用protel,所以...

网友:
IR1 是什么器件?是红外探测头吗?什么型号?

网友(2013-01-15):
重磅资料啊,谢谢分享

现货原装正品 RK2000DPC 双元红外吸顶式探测器(假一赔十)
主要特性:
l        带微处理控制器,减少误报
l        真实温度补偿技术
l        双极性脉冲计数可调
l        抗白光干扰
l        无盲区
l        功耗低
l        抗射频干扰(30V/m -1GHz)
l        菲涅尔光学透镜
l        独特的抗荧光干扰
l        具有环境记忆和C型输出模式
l        造型幽雅,点缀家居,是安防产品的理想选择

这是淘宝上找的一家的介绍,不知道这里面的抗白光和抗荧光干扰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另外楼主提到镜片设计很重要,具体有哪些注意事项和设计技巧呢?

网友A:
原理不懂,收藏先

网友B:
波长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不懂,收藏先

LDPS传感器。

长距离接近传感器。

跟卫生间嘘嘘时 流水的那个原理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长是多少呢?

一般940nm

网友:
跟贴求PCB

参与需要提交神马程序么~~~~

网友:
后面的翻转电路很有特点啊。红外探头不便宜,便宜货量产时容易出问题。这种电路的频率在0.3-10HZ左右,画板要技术,不然冬天就会莫名亮灯。

网友:
前面两级是滤波,放大,第三级整型,第四级触发电路,延时是16uF对2.2M电阻放电,延时时间我不会算。LM339D做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