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双运放做的精密整流电路,我搭个实验板没问题,做成电路板怎么就不对,搞了几天了

楼主(2008-07-17):
请教用双运放做的精密整流电路,我搭个实验板没问题,做成电路板怎么就不对,搞了几天了

请各位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呢

电路如下:

我的板子图:

网友:
这个电路我原来有做过,如果你的运放是OP07的话,不同厂家的运放,出来的效果不同的

网友:
错了,你是用358的,建议你换一个厂家的试试看,我原来用OP07做这个电路的时候,ST的和TI的出来效果就截然不同

网友:
是怎么个不对法?症状不详。。。

楼主:
我用同一个运放,自己用面板包搭的电路正常,可是换到电路板上就不对了

现象是:自己用面板包搭的电路,全波整流波形都对,没问题

做的电路板:波形被削波了,峰值只有2.3v左右,实际波形峰值4v

网友:
运放电压多少 是否双电压 信号是否在饱和范围以外

网友:
-_-看到了  应该是运放饱和了

楼主:
【6楼】 gerbee

我运放是 +-5V 双电源

信号的峰值最大 4V,这也会饱和???

网友:
基本会饱和。LM358不是Rail_to_Rail的

网友:
去看ds  5富的时候应该3伏左右就饱和了

楼主:
【6楼】 gerbee

非常的感谢,确实是削波了

我加大电压就好了

看来358确实不怎么样啊

网友:
你要仔细的看说明书 看它不同电压的输出能力 除非你用rr运放 否则输出一定小于你的电压轨

网友:
不要说358不怎么样,很多用358做的东西还是很经典的。某些东西只适合用在适合使用它的地方。

网友(2009-12-28):
去看ds  5富的时候应该3伏左右就饱和了
------------------------------------
好像不只吧?

网友:
358的饱和输出应该是Vcc-1.5左右

网友:
rail-rail 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2010-08-07):
貌似U6 3脚空着呀,+ - 5V时358 324等可以输出 -4.9X +3.5V左右的电压,应用是注意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的358最大电压只能到+3.87   -4.93   st的能到+3.83  -4.9

网友(2014-07-04):
使用LMV358,用轨到轨运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