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32控制ISL1208时,怎么让ISL1208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利用MEGA32,通过IIC通信的方式来控制时钟芯片ISL1208,按照说明书对ISL1208的寄存器进行了相应的写操作,同时保证IIC通信正常的情况下,为什么ISL1208不工作呢?
很简单的主程序,本论坛以前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发过求助帖,希望现在有高手帮我一下!谢过!

主程序如下:

twi_ini(TWI_ADDRESS_U2);    //IIC设备初始化

Write(0x07,0xd0);     //写状态寄存器07h  写RTC使能,报警自动复位,RTC接外部晶振
Write(0x08,0xc0);     //写中断寄存器08h  中断报警模式开
Write(0x0c,0x85);     //写报警寄存器0ch  每分钟一次报警,报警时刻在5S
Write(0x00,0x01);     //写时钟寄存器00h  启动RTC,RTC从00时刻开始计时到59在从00开始,依次循环

按照理论此时ISL1208应该正常开始计时了,但测试发现没有任何反应,望指教~

楼主:
硬件连接我检查过了,都是好的,上电为5V,只有在备用电源的引脚上,我接的是备用3.3V的扣式电池,但是调试中,没有把电池装上去,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对ISL的正常工作有影响,有经验的请务必告知原因,比较急!
谢谢了!

楼主:
大家请帮忙啊,其实问题就是在对时钟芯片进行了正常设置的情况下,时钟芯片没有开始计时工作,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怎么才能让它工作!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备用电池没有装上去~
晕~~

网友(2012-10-09):
和备用电池有关系吗,不安备用电池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