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文件搞定 AVR 的多任务(ICCAVR)

楼主(2008-07-17):
本程序在 ICCAVR 下 ATmega8 上调试通过,模仿了 UCOS-II 的某些理念.多任务是通过时间片轮番来完成的,也就是一个任务执行一段时间后由时钟中断来进入下一任务,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各个任务执行的时间相同,没有优先级之分.

调式中应注意修改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
随便看来一下就看到
//****************************************
//        延时函数
//****************************************
void OSTimeDly(INT16U t)                //中断延时函数
{
OSTCBCur->OSTCBDly=t;
while(OSTCBCur->OSTCBDly);         //延时,就这么简单!!
}

延时就这么简单?
想的美,死等也叫多任务的话……

随便说说,别介意。

楼主:
回楼上:
看来楼上没有真正理解.
那里并没有死等,因为时钟中断没有被屏蔽,仍然会进入其它任务.
延时也可用 delay(INT16U t),二者效果差不多.

网友:
这个不是实时的操作系统  也不是可剥夺的内核 不过思路不错  楼主要继续下去呀 关注中

网友:
我做过的项目中都是设置状态位,然后轮询所有任务,如果采用时间片的话会更好,避免了某个任务占用太多的时间。

网友:
谢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