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手上现有几个dsPIC30F系列芯片,ICD2连接时不能读出芯片ID,ICD2可以烧PIC16F57,

楼主(2008-07-17):
我手上现有几个dsPIC30F系列芯片,ICD2连接时不能读出芯片ID,ICD2可以烧PIC16F57,但是不能烧dsPIC30F4011.真搞不清楚是谁的问题?
芯片和ICD2都是多网上买的,现不知是谁的问题,请高手帮忙判断一下,谢谢!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59: About to re-program ICD2 USB Boot firmware code. Please do NOT disconnect the ICD2 or interrupt this operation!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即使选了芯片也每次都会出现:ICDWarn0059,问了卖主说是正常现象,不影响性能。不知是真是假?上面选好了芯片PIC16F57,可以正常下载。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59: About to re-program ICD2 USB Boot firmware code. Please do NOT disconnect the ICD2 or interrupt this operation!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101,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下面芯片型号为DSPIC30F4011,但是读不出ID,不能下载。连线我查了几遍都是正确的。真郁闷!

哪位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dspic周围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
1. 4011电压设成5v, 怀疑你的icd2没有电平转换。没电平转换在3.3v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有一定机率)
2。4011的PGC PGD跟经常用到的芯片不一样哦,要接对了。

楼主:
我是在上面的烧写座上试的,4011的供电是是5V的。连线我都查几遍了,没有接错的啊。
ICD2和芯片都是从网上买的,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产品有问题。ICD2下载PIC16F57没问题。
我用的MPLAB是最新版8.10

网友:
排除4011外围电路问题的话,可以试试刷新ICD2的固件,用新版的MPLAB即可,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已解决

网友:
据说是要在VDD与VSS之间要加一电容,电容容量不明,还要注意AVDD和AVSS!

网友:
什么版本的mplab?

网友:
最新的就行,从Microchip官网上下

网友:
我在北京,刚刚用4011开发一个电源的项目,没有遇到你的问题。
如果你的4011电源脚没错,应该是ic2的问题,还有仿真最好调试最好用emuc emud,别用其他脚代替

网友:
icd2不是说暂时还不支持DSPIC30F的么?

网友:
哈哈 正常啊 换片子吧 我也见过这样的

挑一个icd2认的调试  其他用编程器烧(我见人用希尔特的)用到产品中

楼主:
我装的最新版MPLAB 8.10。现在确认是ICD2的问题,搞的我真头大。芯片工作正常。

网友:
建议找个别的ICD2试下,不要说是网上买到ICD2了,我之前用的那个老美产的也是一样,在读取4011时不可以,但是其他的就可以,16  18  或其他30系列的都可以,具体为什么,不清楚。

楼主:
用别的ICD2可以,已经确认是我在网上买的ICD2有问题。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