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好nRF905驱动程序,实验发现nRF905的发射频率不稳定,大约有0.5dbm的误差!!!大家帮我

楼主(2008-07-17):
今天刚刚做好nRF905的驱动程序,用数传对讲机测试发现nRF905的频率不太准,我设定的是433.0MHz,而数传电台在433.0MHz的时候测不到发射的数据,而将数传电台频率调到422.075MHz和422.083MHz的时候就能感应到有数据发送。而我改变一下发送缓冲区数据时,在这两个频率段又感应不到有数据的发送,将电台频率调到433.025MHz和433.033MHz时又能感应到数据的发送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帮我也分析分析吧!!谢谢!!

楼主:
不会吧,没人懂吗???

网友:
是不是频率没锁住?

楼主:
我只是使用了特定的433.0MHz的频率,没有切换频率,应该不是频率锁定的问题吧!!!

网友:
dbm是功率单位
你说的是频率误差,在这种ISM频段的ic中很常见的,你也没用恒温晶体啊,难道还指望能精确那么多?
433.025MHz和433.033MHz,这时候应该就认为在433M

还有一点,你怎么肯定你的电台就一定是准的?用信号源校准过么?

网友:
LS的,通常通讯每信道宽只有25KHz,433MHz范围432.9875-433.0125,如果你超出了,无委会的可以查封你的设备,非法使用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