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260挂了一个......

楼主(2008-07-18):
NND.这个加速度传感器真娇.

完全完蛋,三输出全部3.11V.

我用的是ATX3.33V端口,实测电压3.38V.

己经确定是焊坏的.

于是在这个总算起来加板,运费,六十多的芯片周围练起了焊接,

现在我能确保我下次焊这种芯片成功了.

完美的划焊技术己经练成.

楼主:
无语...
刚才测了一下被我高温拆磨的那个芯片...
居然输出正常了!!!

网友:
那就是万幸,继续磨练划焊吧,以后会有用

网友:
知道什么原因?我也又几片7260,还没用呢....

楼主:
我也很奇怪啊...
那玩意强振动后输出会到到近电源值.而保持.要再振一下才回来.

我用烙铁放到四百度在上面放了一分钟.温飘不小,哈哈,然后拿掉,恢复到原来的温度.输出和原来一样.

网友:
这个……
传说中的欠炼?

估计是原来PCB上什么位置粘连了吧。

网友:
难道超过了它的量程就回不来了?
不过它挺耐热的嘛...呵呵..

楼主:
当时焊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还用了修手机那用的那种超细的焊锡...

现在想想,唉,用粗的完全可以,效果更好...

超过量程会回不来.微微动一下就回来了...不知为什么.

楼主:
刚才积分了一下,发现Z轴是最准的.

网友:
积分位移??

网友:
是自己没焊好吧,这种事常有发生。

网友:
mma7260通一般的QFN芯片不一样,它的管教从侧面看是稍微陷入封装一点的,所以一般的焊法容易造成虚焊。经过实践,我现在知道两个比较好的方法。
1,如果有热风枪,先在7260的管脚上点上焊锡,在pcb焊盘上直接涂助焊剂,把片子放好,吹焊就行了。如果你的pcb上没有喷锡,用的是镀金或者沉金工艺,那就要先镀锡,然后再用吸锡带把锡除去,主要是为了平。
2,用砂纸轻轻把7260的4个侧面磨掉一点,就可以用一般的QFN芯片焊法了。

楼主:
谢谢 11楼】 armboy 的经验支持!

网友:
请教【11楼】 armboy ,如果mma7260是用贴片机焊到PCB板上去的,后期检查时发现有虚焊,怎么处理?
我想问的是,发现mma7260是虚焊怎么补救才能保证不伤到它?

楼主:
我的7260己经伤了.我不太相信在冲击时会回不来...

网友:
14楼,我好像和你提过,焊mma7260要留心的...
我在13楼提的问题,是在PCB板送到贴片厂用贴片机完工、由我一块一块检测时候发现的,由于mma7260虚焊导致PCB焊接返工率很高,将近60%,还影响后期功能测试...mma7260如果由有经验的人手工焊接就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很耗时耗力...想必你深有体会...

网友:
回13楼,最好吹下来,重新焊接。一般来说,如果使用贴片机焊,最好不要使用无铅焊膏,无铅焊膏浸润性能不好,熔点高。如果非要用无铅焊膏,那就对炉子有要求,必须是能焊无铅的驴子,在270度的时候能够恒温一定时间。小样还是用有铅焊,等头都调好了,批量的时候在上无铅,有好炉子没问题。

楼主:
【15楼】 kangaroo65,
这个芯片对温度确实承受能力太差.(小的要死)
用粗的好的焊锡比用回流焊机效果好.

板子没有阻焊济的化,会极难.温度过高或过长,结果不是造成没输出.而是使输出不准.
正常输出时加热,输出值会下降.

网友:
谢谢【17楼】 armboy和【18楼】 microyao 小姚,两位告诉我这些知识....

三个输出电压正常值是不是:
X:1.65V
Y:1.65V
Z:1.88V

楼主:
Z轴正放是2.45V.这个我的很准.

网友(2008-10-09):
我的x输出2.4左右!其他两个怎么一直在往下降,变为负值,是不是坏了?

网友(2009-04-30):
MMA7260QT工艺还是不错,被我拆下两次,PCB引脚都快跷起,它居然还完好。看了下,它采用的不是普通封装,引脚有玻璃反光,好象是陶瓷封装。很耐高温。焊接时没用的引脚也应该焊在电路板上,减小芯片震动。

网友(2009-06-10):
是呀,,我目前也是烦这个呢,,,不敢下手焊这个,建议一些高手发一些详细的图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