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信号采样

楼主(2008-07-18):
各位大哥,能不能告诉我对于电池 进行关于电流电压和温度的采样需要什么样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上,所说的电池是什么电池呢?

电压采样可以用电阻分压,不过电阻要适当,太大了信号强度不够,会导致采集不准确,太小了功耗会上去,浪费电;
如果是手机电池的话,应该有一个接口是电池温度信号的输出,稍做处理就可以用的

网友:
如果需要精度和稳定性,可以关注一下KEITHLEY2700数据采集器,可同时测量80路的电压,电流,温度,电阻等

楼主:
谢谢,主要是指PC机之类的多节锂电池。如果说对于每一节电池都需要进行相关的采样,个人设计的话,是不是要设计几路并行的电路?有没有什么比较成熟的电路模块之类的?

网友:
我们做直流蓄电池组的电压巡检仪,  可采集18节互相串联的电池电压,
   入口用光继电器切换。

不知道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