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调制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8-07-18):
红外发射电路,采用载波调制,载波的频率一般用什么产生?为什么很多都是用38KHz?
想要达到20米范围内传输实时语音信号有效的话,跟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
红外传输语音信号,还不清楚,可以研究,速度慢了点吧

网友:
红外线传输音频信号要用6M以上的红外发射频率以调频的方式调制,普通的红外发射管不行,得用高频红外发射管。如果是用38K载波调幅的话,效果不好。

前几年的红外无线耳机不是很风蜚一时的嘛。

楼主:
是啊,有点类似红外无线耳机,前几天看到一些红外耳机的资料,看到上面所用的载波都是2.3/2.8MHz,这载波用什么产生呢?
还有一个问题,红外遥控器里所用的38k调制,这38K与传输的速率有关吗?选用的载波是根据什么来选的呢?

网友:
这些问题你要想搞懂需要很多模电的知识,也算是一个项目级别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下来的。
红外的音频调制有专用芯片,自已搜下看看。

楼主:
对了,语音信号已经压缩成低速率的,这样的话可以用38K 的载波了吗?

楼主:
现在我做到的只是语音信号编解码,还有压缩,就是在传输上有点问题,可是我们老师说,发射调制应该是最简单的,让我去看红外遥控的电路,这让我有点困惑!
你所说的红外音频调制的专用芯片,就是用于调制解调的吗?是不是应用在红外无线家庭影院那种呢?

网友:
把串口数据直接调制到38K的载波上,如果就是电视遥控的那种接收头,我测试的波特率能上600bit/s就很不错了,此时误码很多,稳定使用在300bit/s左右。

注意是bit不是byte

楼主:
我这里没有用到串口啊?7楼讲得我还不能够理解,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你要做数字信号调制,干脆用通用型无线射频调制/解调模块来做,有现成的模块可买。

楼主:
用通用型无线射频调制/解调模块的已经做过了,
现在只能用红外啊,就差这数字信号的调制了

楼主:
我想老师说的应该也有道理,不过我现在连红外遥控的电路都没弄清,
以前没接触过红外的设计,不知道是我自己想得太复杂还是什么,
我感觉自己又走进一个死胡同了。

用多个发射管应该可以提高发射的距离吧?红外遥控里的发射部分的电路是怎么样的呢?
输入的语音信号怎么去调制38K的载波?驱动红外发射管部分又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
先确认一个问题:你是用数字信号来进行调制吗?
如果是,用红外也不难。

楼主:
对啊,已经是数字信号了

楼主:
出来的数字基带信号应该可以直接调制发射了,可是那样的话应该会有很多干扰,
而且距离也会受到限制的对吧?
通过载波调制,再发射,应该受到的干扰就会小点,距离应该也远点,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传输低速率的数子语音信号,难道就可以用像红外遥控的发射路就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来讲完全可以。

楼主:
为什么呢?能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
对于传输速度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发的一个贴子,里面有我的实际分析。另外这种方式下我主要是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来接收,所以速度还要受接收头影响,大约在1200bps可以稳定通讯,到达2400的时候可以用,但不能再高了,再高就没准了,经常数据是错误的。

楼主:
那个帖子是哪个,我去看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留下就走了?

网友:
看来你还不熟悉在这里找资料,我帮你找到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3623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syniuej&bbs_id=9999

楼主:
Thank you!新来乍到,见笑了!
如果是按 ssyniuej 所说的话,想要增加它的通信距离,又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
用手电筒的反光碗啊,接收管和发射管都可以这样处理。因红外发射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在工作时电流是突发性的,配限流电阻时不能按平均电流来计算,可参考红外遥控器的电路。

楼主:
是不是载波的频率越高  带宽也越高 抗干扰能力也就越强?

楼主:
产生载波的方案,单片机的定时器,还是用锁相环,哪个更稳定?

楼主:
我想用2M以上的红外发射频率应该可以满足了吧?就像红外耳机所用的2.3/2.8M一样,

楼主:
若发射端用几只红外发射管串联发射时,会受到什么条件约束?
遥控角度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载波频率越高,传输距离越近,如果是连续的,则更近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先用lm567,或者74hc4046一类的ic搭
一个调制解调的测试电路,这个网上有很多,先用有线的方式:即调制输出直接接解调输入,
加入和你压缩过的信号频率一样的方波信号,调整载波频率,看载波频率多少时能够可靠传输,
然后在把传输方式改为红外的
不过你要求的距离有些远了,普通的红外发射接收管恐怕不行,而且驱动电路也要好好的做
至于那种载波2,3M的电路,是为了传输模拟高保_真音频信号的,在你这里不适用

楼主:
哦,多谢,我会我还以为是因为传输的是音频要用那么高的呢!
载波我可以用单片机来产生吧?
还是要用你所建议的那两个IC?
因为我所做的这个设计,最低指标就是20米以内,要用什么样的红外发射与接收管呢?驱动电路方面又要怎么设计?
在发射与接收电路部分,是否应该采用多个发射管、、接收管?
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管与接收管……

楼主:
也就是说,传输模拟高保_真音频信号才需要高载波频率对吧?而我传输的是数字语音信号,不需要高载波调制,
那要选多大的载波频率才适合?

网友:
载波频率要看你基带信号的速率来确定
所谓高保_真音频可能是经过立体声调制的,需要用2-3M载波

载波电路用一片CD4011可以产生,上不同的晶振可以得不同频率,在几十M内没问题

楼主:
语音信号给过PCM编码,比如64Kbps,这是它传输速率吗?还是它的压缩速率?
基带信号的速率又是哪个?如何知道?

网友:
64Kbps 就是信号速率,你要使载波频率比64Khz的两倍还要高
比如455K,用这样的载波才能把速率是64Kbps的信号传送出去

楼主:
哦,谢谢,那在这20米范围接收到的几乎可以是实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