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上拉电阻问题-----可以把上拉电阻的大小当作定值来看吗?(可以产生1/3bias段式lcd

楼主(2008-07-18):
测试本人手上为数不多的几个mega48和mega32,发现其上拉电阻的大小为40K左右,具体方法如下:将io口置为输出0和1,分别测量A点的电位,再把io口设为输入,再次测量A点的电位,由此计算而来.

问题:是否下定论mega48的上拉电阻大小为40K?(虽然手册上说为20-50K,但实测数十个芯片的所有io口都为40k).还有就是其上拉电阻大小会随温度或VCC的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
内置的是半导体假电阻,没有精度保障的。

楼主:
什么是假电阻啊,,请问一下一般误差会有多大?

网友:
据说(其实俺没什么把握)——
在芯片中集成一个电阻进去要比集成半导体进去费事得多(IC本来就是在半导体晶片上刻制的),占地也大。所以内置电阻一般的做法是在输入端口多了放一个半导体管,提供微量的上拉或下拉电流,以造成上拉/下拉电阻的效果。这种假电阻在精度和温度特性上都没什么保证。

网友:
最大时候可以提供20ma 的电流  你算算5v时候20ma的电流 电阻最小是多大

网友:
4楼的,那个电流不是由上拉电阻提供的,是由MOS管提供的,单管电流还不止20mA呢

楼主:
哪位可以给个确实的答案吗?
我现在在调mega48直接驱动段式lcd,如果上拉电阻可以作定值来算的话,那一个端口可以产生四种电平,也就是说可以作到1/3bias(程序差不多调好了,这两天整理一下放上来大家一起讨论吧),因为用1/2bias直接驱动时lcd处于一个半选通的状态.

网友:
如果对精度和稳定性没有要求,这样用是可以的.产品上做过这样的应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
5楼  我说的是等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