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口无法连接上,请教马潮老师!

楼主(2008-07-18):
马潮老师您好!麻烦您帮我分析下一个问题:我用ATMEGA162做了个最小系统,电路连接都没有问题,电源,复位电路,晶振都工作正常,但JTAG口和ISP口无论连接不上(接口接线正确),通过示波器发现,JTAG口的4个脚都输出方波,串口0的TX,RX脚也输出同样频率的方波。请问产生这种现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如果所有都“正常”,那么可能你使用了一片用过的芯片,ISP,JTAG都被禁止了。

楼主:
谢谢马老师,但是我的芯片是刚买的,通过观察,不大像是用过的芯片呀?难道没有其他原因导致产生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
刚买的芯片,里面不会有程序,而且JTAG口是开放的,不作为I/O口用。怎么会输出方波?

网友:
楼主好好检查下线路看看。怀疑是线路问题。ISP线路对了的话,应该是可以连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