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了,我自制的音箱,很菜,请勿笑话!原标题(APE格式的音乐播放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7-18):
不知为啥,下载下来的引导文件都用不上。用彩虹上传的FOOBER2000打不开引导文件,一张CD只能从头放到尾,不用选择章节。。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同样问题?还是我太菜了!!介绍个播放软件可以吗?

楼主:
改标题,重来!!!希望有大侠指点下!!

楼主:
换个千千静音的播放器就搞定了!

网友:
引导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打开来看看,里面指定的文件名跟音乐APE文件名是否一致?

楼主:
【3楼】 gxlujd 彩虹

我用千千静音播放是能识别的!谢谢,我打开看下。。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记事本来改内容呀?

网友:
可以啊,你可以用记事本来修改它的CD音轨标题文字,甚至是每个音轨的时间区间。

楼主:
试过了,谢谢彩虹!决定把我做的杯子音箱在这里亮下相。。很垃圾的,希望各位不要笑话!

网友:
很酷的子弹头音箱,哈哈哈哈

网友:
好看的不行不行的...

网友:
很有创意,杯子也发烧。。。

网友:
关键是那散热片很发烧。。。。。

楼主:
哈哈,喇叭不会很差的,是正宗TB的。  散热片就只要两个硬币就可以了。我用的是USB DAC,音质还不错。只是低音孔太小,听起来还差了点!

网友:
不错~还能当水杯用

网友:
搂住损坏人民币啊

网友:
三块钱的散热片 哈哈 I  服you  !!!

楼主:
【14楼】 346675655
积分:64
派别:
来自:
三块钱的散热片 哈哈 I  服you  !!!

------------------------------------------------------

错了,最右边的是电源管,我用了4元钱给它俩散热。。  一共是六块钱////

网友:
还是头一次见到用人民币散热的,太有才了。

网友:
散热片NB

楼主(2009-09-04):
晕,这个也挖出来!早就改掉了,现在用的是一个大杯子,还有低音反射孔。
播放器也早就不用酷狗了,现在听的一般都是APE格式的,用千千静音!

网友:
呵呵,用杯子做效果不好,要有倒相孔,没有倒相孔的不要用密闭容器做音箱

楼主:
其实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当那条线入杯子时,会有一个空隙,当倒相孔的!

网友(2010-03-17):
楼主很有想法,呵呵,厉害

网友:
散热nb,成本多少?

网友:
晕,见证了那句话,钱是万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