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弹起标志位

楼主(2008-07-18):
马老是您好!在4×4矩阵按键程序中。我用定时扫描方式防抖,什么时候清按键弹起标志位最合适?

网友:
有效按键执行完的时候清最好。
给一个4*3的扫描程序你参考,我在项目中用到的。
按键功能可区分长/短键,按键分辨率可以调节

//==========================================================================//
//按键代码读取;KeysetCode的bit7为长键标志,bit6-0为键值.此函数要10ms执行一次        //
//==========================================================================//
void KeysetCodeRea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etScanOutputState, KeysetScanInputState;         //键盘扫描输出(x)/输入(y)状态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etPressCount;                                                                               //键盘前后两次状态相同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etPressTime=0xFF;                                                                   //按键压时时间
    unsigned char i, StateX, StateY;

    for(i=0;i<4;i++){
            KEYSET_SCAN_PORT |= 0x7F;
                KEYSET_SCAN_PORT &= ~(1<<i);
                asm("nop");
                StateX=0xFF;
                if((KEYSET_SCAN_PIN & 0x70) != 0x70){
                    StateX =i;
                    StateY =KEYSET_SCAN_PIN & 0x70;
                        break;
                }
        }

        if((KeysetScanOutputState== StateX) && (KeysetScanInputState== StateY)){

                if(KeysetPressTime < KEYSET_PRESS_MAX_TIME){
                    KeysetPressTime++;
                }
                else if(KeysetPressTime == KEYSET_PRESS_MAX_TIME){
                    KeysetPressTime++;
                        if(!(SysFlag & KEY_LOCK_FLAG) || ((KeysetCode&0x7F) == KEY_LOCK))  BeepTaskMode=2;//键盘锁定后只有开锁键有提示
                }

            if(KeysetPressCount < KEYSET_PRESS_MAX_COUNT){
                    KeysetPressCount++;
                }
                else if(KeysetPressCount == KEYSET_PRESS_MAX_COUNT){
                    KeysetPressCount++;
                        //采样到有效按键
                        if(StateX==0){                                                                                 //X0
                        if(StateY==KEY_Y0)       i =KEY_1;                                  //Y0
                                else if(StateY==KEY_Y1)  i =KEY_CH1;                               //Y1
                                else if(StateY==KEY_Y2)  i =KEY_LOCK;                              //Y2
                }
                        else if(StateX==1){                                                                      //X1
                        if(StateY==KEY_Y0)       i =KEY_2;
                                else if(StateY==KEY_Y1)  i =KEY_CH2;
                                else if(StateY==KEY_Y2)  i =KEY_OUT;
                }
                        else if(StateX==2){                                                                      //X2
                            if(StateY==KEY_Y0)       i =KEY_3;
                                   else if(StateY==KEY_Y1)  i =KEY_PARA;
                                else if(StateY==KEY_Y2)  i =KEY_FINE_V;
                }
                        else if(StateX==3){                                                                      //X3
                            if(StateY==KEY_Y0)       i =KEY_4;
                                else if(StateY==KEY_Y1)  i =KEY_SER;
                                else if(StateY==KEY_Y2)  i =KEY_FINE_I;
                }
                        else{                                                  i=KEY_NO;                                      //无按键
                        }

                        if(i == 0){
                                if(KeysetPressTime >= KEYSET_PRESS_MAX_TIME){
                                    KeysetCode |=0x80;
                                }
                                else{
                                    KeysetCode &=0x7F;
                                        if(!(SysFlag & KEY_LOCK_FLAG))  BeepTaskMode=1;
                                }
                                KeysetPressTime = KEYSET_PRESS_MAX_TIME+1;
                                TaskFlag |= KEYSET_READ_FLAG;
                        }
                        else{
                            KeysetPressTime=0;
                                KeysetCode =i;                             //保存键值代码
                        }
                }
        }
        else{
            if(KeysetPressCount >= KEYSET_PRESS_MAX_COUNT)    KeysetPressCount=0;
                else                                                                                             KeysetPressCount= KEYSET_PRESS_MAX_COUNT+1;
            KeysetScanOutputState =StateX;
                KeysetScanInputState =StateY;
        }
}

楼主:
谢谢!请问你有没有用汇编写的

网友:
明白原理,用什么语言实现还是问题吗?

要真的使用汇编,自己练习编写吧。采用状态机方式的键盘扫描处理,一般人不用汇编的,写起来比较麻烦。而你能找到的汇编代码,基本上不是采用状态机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