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深入浅出AVR,下载线电路图

楼主(2008-07-18):
电路图 (原文件名:009.jpg)

在图中,有红圈的地方看不懂。
VCC GND是连接电路板的吗?
还有HC244.上面那个电路是连接在244还是独立的呢?有点看不懂。

网友:
VCC,GND 在电路图中按惯例是表示电源网络,其中VCC指连接电源正极,GND指连接电源负极。

同理,左边244电路部分的VCC,GND就是给集成电路(244)供电的,那个电容是退耦电容,是需要尽量靠近244电源管脚端的。

楼主:
电路图 (原文件名:010.jpg)

244的实际电路如上图。在连接的时候,按实际电路图连接是吧?
下载线电路图1G 2G 是不是实际电路图ENABLE A;ENABLE B.

在红圈里,如果VCC GND是连接在电源的正负极,那么这个接线不是白费的。
以下是插母电路图。

电路图 (原文件名:011.jpg)

如果下载电路图FND VCC.是接电源正负极。不就是没起作用的吗?

网友:
VCC和GND只是网络标号,在电路图里,网络标号和线条一样,表示把这些点连接在一起,只是因为VCC和GND需要连接的电路元件很多,并且很分散,所以经常用网络标号来画,而不是用线来画。

上面的那个电路是74HC244的电源退偶电容。

实际连线的时候按照电路图里的管脚号来连,各公司对相同管脚的名称描述可能有不同,但是管脚编号是一致的。

红圈里并不是一根连线,里面有个电容,只是刚好被底纹遮盖了一下。

如果楼主买了我们的书,可以拿光盘里的PCB文件直接去加工,照着焊即可。

另外PS:收到你的电子邮件了,不过我不是傻孩子,我是江海波(NE5532),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非常高兴与您交流!

楼主:
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你们的书写的不错。

网友(2009-05-06):
请问将这个图的输出接头改成6PIN的可以吗?

网友:
只要引脚对应就可以改6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