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用了一下SPComm,有几点不解,请高手指正:

楼主(2008-07-19):
这几天用了一下SPComm,有几点不解,请高手指正:
1,是不是每一字节被接收到就要产生oncomm事件吗?
2,那如果连继接收n个字节就要产生n个oncomm事件吗?
3,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那么是等这个1000全部收到才处理,还是收一个字节就要处理呢?
4,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我只要前面两个字节,我怎么判断已经到两个字节了呢?

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
帮顶,,,,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可以设置ReadIntervalTimeout,比如2mS,只要你发送的每个字节间隔不超过这个时间,就不会产生中断事件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1,是不是每一字节被接收到就要产生oncomm事件吗?
2,那如果连继接收n个字节就要产生n个oncomm事件吗?
3,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那么是等这个1000全部收到才处理,还是收一个字节就要处理呢?
4,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我只要前面两个字节,我怎么判断已经到两个字节了呢?

请高手指正,谢谢

是不是MSCOMM控件,可以设置n个字节全收才产生OnComm,如果你要判断2字节的信息, n最小必设为2,可以在程式中开个BUF来实现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不过,windows的定时器的精度只有50多毫秒,低于这个值精度就不准了。

楼主:
MSCOMM  到是很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