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PID控制张力的程序,启动时抖动,如图

楼主(2008-07-19):
做了个PID控制张力的程序,启动时抖动, 如下图:

加入了积分分离,还是这样

楼主:
由于实际工作中,是不允许太大抖动的,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建议吗?
位置式PID算法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位置控制用什么张力?PID在启动是它是接受传感器信号,不管怎么样都会缓冲抖动的,只是看频率的快慢而已,你看抖动快慢,而调整P参数最后调整I参数,但我不知道你到底控制什么事,

网友:
增量式pid控制

楼主:
输入:力传感器
输出:DAC+电流控制+磁滞制动器(24V)

磁滞制动器中不同大小的电流,将有不同的扭力.

这种控制适合增量式pid控制 吗?

网友:
一般都是用增量式的PID算法

楼主:
TO:ilan2003 小松工程
如果用增量式PID算法,则每次的PID运算结果直接做为输出吗?

楼主:
今天改为增量式输出了,从开环输出切换到PID控制,切换时还是出现抖动,如下图

网友:
PID没调好

楼主:
只是启动切换过程有抖动,之后都稳定,PID调整控制中是否还要加入什么?像积分分离等

楼主:
从开环切换到PID控制,就是有点抖动,如何消除才好,各位朋友有好方法吗?
由于是控制张力,在从开环切换到PID控制时,我是慢慢增加设定值的。但在这增加的过程就是会抖动

网友:
开环控制有抖动吗?

网友:
1、开环切换到闭环
2、闭环切换到开环
  需要实现无扰动的切换。

楼主:
开环控制不会抖动的,

就是不能实现无扰动切换,闷着啦

网友:
对迟滞制动器的控制比较感兴趣,楼主能共享点资料么,呵呵

楼主:
http://www.magtrol.com
这是做磁滞制动器最好的一家公司

网友:
楼主也做张力控制的,纯开环的锥度张力控制做过么?能共享点资料么,刚开始接触这个,觉得无从入手

网友:
到时候我也上传张图

网友:
能上传点资料供学习学习么,呵呵

网友(2009-06-09):
最近也打算做张力控制,学习一下

网友:
你觉得开环时是无抖动的,那么你可以在进入自动PID运算时,将手动的值送到PID的积分项中,而进行PID调节!但是有个问题是你的张力系统中用了磁粉制动(或离合器)那么就有一个滞后响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