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本装不了CAD2004

楼主(2008-07-19):
系统是萝卜家园的SP3.  破解版和精简版的都试了,能够安装可就是打开不了.在网上查了一下.叫在注册表里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Autodesk\AutoCAD\R16.0\ACAD-201:804\AdLM]
"Type"=dword:00000019

可还是不行.请求帮助~~

网友:
软件问题*(包括你的系统和CAD)
用破解版的通病,里面有没有病毒还未知呢!

本本? 买了?

网友:
2004用几年了,不过一直在台式机装,没遇到过打不开的现象。
完整版,MINI版都装过

网友:
装不了跟系统也有关系,如果软件没问题的话(别人已经正常使用),那肯定是你系统有问题或者不正常,重装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看来现在只能是换个系统试试了.
回残剑,本本买回来了.T42P PM1.8(745)

网友:
很可能与SP3有关系

楼主:
换了个SP2 8.5版的.现在装CAD 精简版的可以用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