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VRStudio下仿真ucosII为什么总是复位!

楼主(2008-07-19):
本站的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在ICCAVR7.14编译可以通过,但是在AVRStudio4.11下仿真可以运行,总是复位(熔丝位中没有使能看家狗),下载了MICRIUM的M128_ICCAVR也是同样的效果,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因为cpu是m64,使用内部时钟4M,所以修改如下
1、app.c
#define  CPU_CLK_FREQ           4000000L        // 3684000L
2、os_cfg.h
#define OS_TASK_STK_SIZE        128    // 256 /* Default size for each task stack (Total stack size)          */
3、includes.h
#include  <iom64v.h>            // <iom128.h>

网友:
单步调试一下呢?

想达到lz所描述的效果,可能有很多方法。如此简单的描述,确实难以让大家回复。

楼主:
首先要谢谢guantingwei,我看本站有很多人都在M128上跑ucosii,想学习以下,下载了站里的程序,除了前面说到的修改,其他什么都没有修改,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单步调试已经试验过了,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doc_ucosii_data_m128_iccavr_by_zhifeng里面是三个task,只用了一个task,还是总复位

楼主:
解开了,工程中少了一个文件vectors.s,导致定时器0中断了之后飞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