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luelucky和大家。我用JLINK+IAR调试STM32,怎么只能设一个断点,这是怎么会事啊?

楼主(2008-07-19):
开发环境:IAR4.42+JLINK V6(全功能)+EK-STM32F。
资料写应该可以设置6个断点,但是怎么弄也只能设一个断点?
请教大家。

网友:
我用MDK时确实可以设好几个断点,专业的IAR+JLINK设备我也没有。我想这应该是与设置有关的小问题吧,是否可以向供应商联系?

网友:
JLINK好像采用了一种持殊的技术,断点不做限制. 因为没有jlink, 所以无法进行测试.是不是你哪里没有设置好,又或者因为cortex核是新推出的,而你的jlink固件不够新,没有发挥出该调试器的强大威力. PS:我用ulink 在MDK环境是可以设置到六个断点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固件是最新的。我觉得也是自己没有设置好。可是查了很多资料就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供应商联系不到。谁有设置好的工程给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