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16+L298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19):
做了一个小车,电机驱动用的是m16+L298,电源是4节1.5V的南孚电池,但做出来后电机根本带不动小车,我想问一下,是不是L298的VS与VCC的电压相差的太小了?(VS=6V,VCC=5V),还是电池的电流太小了,不足以带动小车???

M16源码:
//**program name:MOTOR ******************************************************//
//**program purpose:PWM *********************************************************//
//**clock 8M *******************************************************************//
//**author:cyd360 ***************************************************************//
//**make by ICCAVR ************************************************************//
# include<iom16v.h>
#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main()
{
          DDRD=0B00111111;
          PORTD|=0B00000101;
          TCCR1A=0B10100000;
          TCCR1B=0B00010001;
          ICR1=400;
          OCR1A=300;
          OCR1B=300;
}
PD0,1/PD2,3分别接在L298IN1,2,3,4;PD4,5输出PWM信号。

那位高人能指点迷津,小弟谢过了!~~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8-07-19,17:26:3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网友:
L298直接输出的波形不好,失真很大,要经过滤波才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