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LPHI的工程师们必看的贴子 精中求精

楼主(2008-07-19):
这几天用了一下SPComm,有几点不解,请高手指正:
1,是不是每一字节被接收到就要产生oncomm事件吗?
2,那如果连继接收n个字节就要产生n个oncomm事件吗?
3,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那么是等这个1000全部收到才处理,还是收一个字节就要处理呢?
4,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我只要前面两个字节,我怎么判断已经到两个字节了呢?

网友(2009-08-24):
个人使用意见:
1,是不是每一字节被接收到就要产生oncomm事件吗?
不是的,oncomm事件是产生接收事件后PC响应的事件,属性有个延时时间设置,用来区别接收的间隔,接收的数据是存放在该事件指针指向的缓冲区中,是用户接收数据响应的,而不是SPCOMM控件每接收一个字符就产生的.当然也可以这样做.
2,那如果连继接收n个字节就要产生n个oncomm事件吗?
如前面所示,可以用指针指向该事件的缓冲区,该事件读取数据时会返回读回的数据个数
3,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那么是等这个1000全部收到才处理,还是收一个字节就要处理呢?
你可以每接收一个字节处理一次,一般情况下是处理一段数据后再处理,因为PC不是只进行你目前的工作而且还要进行其它工作.
4,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我只要前面两个字节,我怎么判断已经到两个字节了呢?
在PC响应该事件时你可以用指针读取回来,但每一次数据(N个字节传回到PC)传送不要间隔太短,否则会丢数据,因为如果在该事件中要处理读回来的数据的话,如果只用来显示可以接收一次显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