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ATmage16控制1602LCD的程序。但用cvavr编译时带*****的行出错。

楼主(2008-07-19):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flash string[]="M8V20";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1602LCD初始化函数          ******
  lcd_dictate(1);                     //LCD清屏指令是1             ******
  while (1)
        {
          byte++;
          lcd_gotoxy(4,0);             //光标定位到第4列第0行
          lcd_byte(byte);              //以十进制的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变量     *****
          lcd_putchar('=');            //显示 = 字符
          lcd_putchar(48);             //显示数字0 ,数字0的ASCII值是48
          lcd_putchar('x');            //显示 x 字符
          lcd_hex(byte);               //以十六进制的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变量   *****
          lcd_gotoxy(2,1);             //定位到第2列第1行
          lcd_putsf(string,5);         //显示FLASH里面的字符串              *****
          lcd_putsf("-AVRDIY",7);      //显示FLASH里面的字符串              *****
          delay_ms(500);
        }
}

网友:
你lcd.h包含了没有啊!

楼主:
编译时有#include<lcd.h>这句.我在做其它例题时也用到这句。pc中有这个文件。是好用的。

网友:
请先参考CVAVR的HELP,里面都有说明和简单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