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的两个丝能否用焊锡来焊接?

楼主(2008-07-19):
K型热电偶的两个丝能否用焊锡来焊接?

材料分别是镍铬-镍硅的,需要焊锡焊接,但是焊接不上,用盐酸浸了一下也不行,能否电镀什么来焊接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网友:
用大电流点焊,就可以了.
简单些的可以把两根线绞一下,绞接的地方要尽量短.不过这样的误差会比较大的.

网友:
自己焊不行

网友:
这玩意还能用焊锡焊?焊热电偶要用点焊机。自己做可以用10000uF以上的大电容充电后瞬间放电来焊接。

网友A(2009-01-08):
嗯,安全第一

网友:
16楼正解,17楼理解还是有误。
16楼的图220V输入上端一定要接L线,下端一定要接N线,原因吗——行走江湖,安全第一。

网友:
用电容放电的方法,比较简单.

具体操作:
用12V电源,输出接10000uF的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输出的两极,正极可用碳棒,负极可用一金属夹子.

使用时,先让电容充满电,并将两根热偶线相绞合;
将金属夹子夹住热电偶靠近塑料皮的地方,但注意必须和热偶的金属部分相连;
用碳棒的圆形面去碰热偶尖端;
这样就会有大电流流过热偶,如果操作得法,就可以将热偶尖端熔化成一小球状.
如果一次不行,可反复多次.

这个方法不是最好操作,但如果操作好了的话,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
楼上两位的方法我知道,但我们没有那样的方法,只能用土方法

网友:
用亚钨焊就可以.

网友:
我们厂的热电偶是激光焊的

网友:
那我的理解是对的了
其实热电偶一端接地应该不就行了?这样有可能造成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网友:
是不是这样?

网友:
【6楼】 newhanyu
说的方法我也没看懂,能整个示意图么?谢谢

我以前由220v电容上残留的电荷用螺丝刀去放电,可以将螺丝刀烧两个缺口,想到用电容放电方式焊接热电偶。但我用12v 10000uf电容放电,焊接锡丝倒是可以,但焊热电偶不行,可能是电流不够大,220v没试过,我想就是行,焊点也可能不好看。
所以我还是想知道你的方法。

网友:
可能是我们大学课本里就有安全用电的内容,而且本人修的开关电源又数以千计,对220V不那么怕吧。

网友:
6楼的招数没看懂,线多了乱套了。我都是拿乙炔焊的。

网友:
把两条线扭在一起,让后用防风打火机烧融

网友:
【6楼】 newhanyu

谢谢无私奉献这么好的办法!交流电只要明白原理,小心操作,没什么可怕的。

网友:
不能用锡焊,锡的熔点在250度左右,K型热电偶如果在此温度以上工作,焊锡早就熔化了,要用点焊的方法解决。

网友:
一提自藕变压器有些人就吓得不得了,有那么可怕吗?何况L、N大家还搞不明白吗,要是搞清楚了,几十V电又能有多大威力呢?

网友:
太危险了吧。。。
调压器自藕的阿

网友:
首先说一下热电耦不能用焊锡焊接,这样就很难说你搞出来的是热电耦了。我不知道你的线是多粗,如果是细的,我告诉你一个与楼上诸位更容易DIY的方法:
取手动交流调压器(我记得是3KW)、浓盐水、绝缘把钳子各一,导线若干。将交流调压器调至几十V,经导线插入盐水杯中,作为一个电极。用绝缘把钳子夹住热电耦要焊接的一端,电偶丝另一端接220V市电的另一端。将要焊接的一端浸入盐水中,你会看到有小火花闪现,OK,取出看一下是不是焊点圆润。
我以前在测温仪表厂干时,细热电耦都是这样焊,我亲手操作过,效果当然极佳。此法系我们厂长引进,据其讲他用此法三天内修热电耦数根,挣了8000元。

网友:
不知道充电电压是多少,会爆炸吗?

网友:
瞬间放电来焊接?  niu

网友(2010-05-07):
回复 网友B:
用电容放电的方法,比较简单.
具体操作:
用12v电源,输出接10000uf的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输出的两极,正极可用碳棒,负极可用一金属夹子.
使用时,先让电容充满电,并将两根热偶线相绞合;
将金属夹子夹住热电偶靠近塑料皮的地方,但注意必须和热偶的金属部分相连;
用碳棒的圆形面去碰热偶尖端;
这样就会有大电流流过热偶,如果操作得法,就可以将热偶尖端熔化成一小球状.
如果一次不行,可反复多次.
这个方法不是最好操作,但如果操作好了的话,是比较省事的.

这个好玩。

网友(2010-07-14):
【6楼】newhanyu

记下啦 以后可能能用上

网友(2011-02-26):
用16樓電路,將自耦變壓器,端子 1 接碳棒(乾電池裡頭有)用夾子夾住即可 端子 2 約30V~40V 接熱電耦,將其前端搞成像( < )一樣. 把熱電耦前端( < )往碳棒碰一下.OK 完成

网友(2011-12-16):
回复 网友C:
首先说一下热电耦不能用焊锡焊接,这样就很难说你搞出来的是热电耦了。我不知道你的线是多粗,如果是细的,我告诉你一个与楼上诸位更容易diy的方法:
取手动交流调压器(我记得是3kw)、浓盐水、绝缘把钳子各一,导线若干。将交流调压器调至几十v,经导线插入盐水杯中,作为一个电极。用绝缘把钳子夹住热电耦要焊接的一端,电偶丝另一端接220v市电的另一端。将要焊接的一端浸入盐水中,你会看到有小火花闪现,ok,取出看一下是不是焊点圆润。
我以前在测温仪表厂干时,细热电耦都是这样焊,我亲手操作过,效果当然极佳。此法系我们厂长引进,据其讲他用此法三天内修热电耦数根,挣了8000元。

记号。下次 可以用

网友:
用30v 充10mf的电容(10个10000uf 50v并联)。短路下螺丝刀就焊在导线上了。硬扯都基本扯不下。唯一的问题就是。放电时产生的弧光和巨大的响声。以及某些金属会被炸出来。。。。。基本上我都远程操作这个。。。被炸过一次。。。

网友:
不用调压器,直接220V的上就行了,一个电极是盐水,另一端是拧在一起的要焊接的两根热偶丝,一定要用钳子夹住,以防触电,飞快的点一下盐水就好了,两年前修好热偶很多根,不过我修的都是s型的,k型的没试过,你试试

网友:
mark说不定下次用得到

网友:
电容放电的办法比较容易,但是比较难控制。如果不怕麻烦,用大电容控制充电电压,慢慢实验。
过程还必须胆大。

网友:
16楼正解,我前几天就这样干过。

网友:
我以前每月用一卷J型热电偶,都是用铰接后焊锡。只有应付ul检查时用激光焊20根。我们10年的经验证明,200度没有丝毫差别!

网友(2013-07-07):
引用 网友A:
嗯,安全第一

请问您做的热电偶采样 是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