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个超声波测距的比较成熟的电路啊?零配件也比较好买的。

楼主(2008-07-19):
如题 ,谢谢 买了几个超声波传感器,准备先搭个测距模块出来。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因为是初学AVR的,其他的不好说,只能给你一张成熟的接收电路

接收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使用CX20106A集成电路对接收探头受到的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其总放大增益80db。以下是CX20106A的引脚注释。
1脚:超声信号输入端,该脚的输入阻抗约为40kΩ。
2脚:该脚与地之间连接RC串联网络,它们是负反馈串联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改变它们的数值能改变前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增大电阻R1或减小C1,将使负反馈量增大,放大倍数下降,反之则放大倍数增大。但C1的改变会影响到频率特性,一般在实际使用中不必改动,推荐选用参数为R1=4.7Ω,C1=1μF。
3脚:该脚与地之间连接检波电容,电容量大为平均值检波,瞬间相应灵敏度低;若容量小,则为峰值检波,瞬间相应灵敏度高,但检波输出的脉冲宽度变动大,易造成误动作,推荐参数为3.3μf。
4脚:接地端。
5脚:该脚与电源间接入一个电阻,用以设置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f0,阻值越大,中心频率越低。例如,取R=200kΩ时,f0≈42kHz,若取R=220kΩ,则中心频率f0≈38kHz。
6脚: 该脚与地之间接一个积分电容,标准值为330pF,如果该电容取得太大,会使探测距离变短。
7脚:遥控命令输出端,它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因此该引脚必须接上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端,推荐阻值为22kΩ,没有接受信号是该端输出为高电平,有信号时则产生下降。
8脚:电源正极,4.5~5V。

网友:
超声波发射电路原理图

网友:
不知道楼主愿意一起研究吗?

网友:
多谢embedream
你的资料写的真的很不错!

网友:
好专业的资料,真是高手!

楼主:
to :long899cn
恩 愿意一起研究一下,我也在数据库找了一些资料,发现用lm567的电路还是蛮简单的,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你说的那个芯片我找来看看,一起讨论一下, 我的qq:35881299

楼主:
用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样 (原文件名:超声波.jpg)

网友:
这个发射电路 我只发出了30k的脉冲
很苦恼呀

网友(2008-10-28):
最近想研究一下 超声波测距的 请大家多多指点呀 请问long899cn

提供的资料容易实现不 呵呵

网友:
请问下这个超声波探头发射出来的波是什么形状的?定向的还是呈半圆形发散状的?谢谢。

网友:
请问 发射 电路的驱动要达到什么要求 74LS04对超声波的驱动达到了什么要求?

网友:
值得关注,超声波能测多远的距离

网友(2009-03-05):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0-01-04):
我也有现成的材料,cx20106a,超声波探头,这些阻值的电阻我都有,假期 正好研究一下,有个问题,如果超声波被反射到其他地方而收不到有人想过么?
我qq:378933847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加我一下一起研究研究~~我也是个菜鸟~

网友:
个人超声波测距说白了就是看你信号的处理能力,发射要用大功率,这样发射的沅,信号强,接收端也就能好受一些,至少能减少接收后的杂波的干扰,可以考虑选用运放~~~~~~~~~~像LM386啦,曾经看到过有用这个的,另外5532不知道怎么样,也可以试验一下~~~~~~~~~
接受的是弱信号,所以要进行弱信号放大处理,还有为了减少干扰,要进行调制解调,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放大器外加滤波电路,不过现在又专用芯片,像CX20106A就可以(虽然是接受红外线信号的~~~~~但38KHZ还凑活~~~~~~~~~~~~~~)
理论超声波的频率高些指向性能好点,只是探头价格比较不敢恭维~~~~~~~~~~~~~~(听说400KHZ的工业上用精确度非常好,只是一个探头3XXX大元一般人消受不起啊~~~~~~~~~~·)

网友(2010-02-10):
性能好,价格高。

不过也太高了吧。

网友(2010-04-28):
专业说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使用CX20106A集成电路对接收探头受到的信号进行放大、滤波。其总放大增益80db。以下是CX20106A的引脚注释。
1脚:超声信号输入端,该脚的输入阻抗约为40kΩ。
2脚:该脚与地之间连接RC串联网络,它们是负反馈串联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改变它们的数值能改变前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增大电阻R1或减小C1,将使负反馈量增大,放大倍数下降,反之则放大倍数增大。但C1的改变会影响到频率特性,一般在实际使用中不必改动,推荐选用参数为R1=4.7Ω,C1=1μF。
3脚:该脚与地之间连接检波电容,电容量大为平均值检波,瞬间相应灵敏度低;若容量小,则为峰值检波,瞬间相应灵敏度高,但检波输出的脉冲宽度变动大,易造成误动作,推荐参数为3.3μf。
4脚:接地端。
5脚:该脚与电源间接入一个电阻,用以设置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f0,阻值越大,中心频率越低。例如,取R=200kΩ时,f0≈42kHz,若取R=220kΩ,则中心频率f0≈38kHz。
6脚: 该脚与地之间接一个积分电容,标准值为330pF,如果该电容取得太大,会使探测距离变短。
7脚:遥控命令输出端,它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因此该引脚必须接上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端,推荐阻值为22kΩ,没有接受信号是该端输出为高电平,有信号时则产生下降。
8脚:电源正极,4.5~5V。

记号,这个真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也是用AVR单片机么,貌似网上有ME007模块可以去看看~

网友(2011-02-21):
用CX20106A集成电路做超声波接收处理,电路简单,性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