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串口转并口的问题

楼主(2008-07-20):
马老师,我已经焊接完您的AVR开发板,但是我台式PC机上没有并口,只有串口。请问能否用串转并的方式再接并口下载线?开发板上是否有不用ISP接口烧录程序的方法?

网友:
一般来说用USB的下载线,或者串口下载线都可以

网友:
你指的“串转并的方式”是指USB转PRINT吗?这个不能用,只能接打印机。

开发板上除了可以用ISP接口烧录程序,还支持JTAG。但需要专门购买JTAG编程下载和调试工具,该类工具通常使用USB与PC对接。如果你购买了该工具,可以同时使用SPI、JTAG等ISP下载方式的。

楼主:
哦,我没说清楚 。“串转并的方式”指的是把像您开发板上O区那样串口转为PRINT.看来不行。
谢谢马老师的解答,明白了:)

网友:
你概念错误:开发板上的O区不是串口转为PRINT!!

O区是将AVR的USART的TTL电平逻辑转换成RS-232的电平逻辑,还是串口!

其主要应用于开发板与PC的串口连接,还是通过串口_交换数据。

楼主:
恩,
我指的就是您所说的这种PC串口了,看能否把它转为打印机的并口,再接并口下在线?在尝试中:)实在不行买个USBISP下载线
再次感谢马老师!

网友(2009-11-10):
马老师您好,我有一台star nx500针式打印机,原来用并口线连接,可以用,我新买了一台式机只有usb串口,于是我就买了一条usb 接口的连接线,安装后无法使用,请问马老师我将如何设置呢?

网友:
连接并口打印机的话,可以买一根专用的USB转并口打印线,需要参考说明安装相应的USB驱动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