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LPC2378 上的nandflash初始化程序,谢谢

楼主(2008-07-20):
最近在调LPC2378外挂nandflash,想用总线方式调试,但一直没有成功,请大家帮忙

网友:
用IO口模拟时许吧,我试过,可以读写数据的

楼主:
IO模拟程序搞不定啊,可以读ID,但读写页面不正常,读出来是FF,能不能传一下调好的程序

//写命令
void NFWrCmd(uint8 cmd)
{
    OS_ENTER_CRITICAL();
    NF_DPORT_OUT;
    NF_ALE_CLR;
    NF_nCS_CLR;
    NF_CLE_SET;
    NF_nWE_CLR;
    FIO3SET |= (uint32)cmd;
    NF_nWE_SET;
    NF_CLE_CLR;
    NF_ALE_SET;
    OS_EXIT_CRITICAL();
}

//写地址
void NFWrAddr(uint8 addr)
{
    OS_ENTER_CRITICAL();
    NF_DPORT_OUT;
    NF_nWE_SET;
    NF_nCS_CLR;
    NF_CLE_CLR;
    NF_ALE_SET;
    NF_nWE_CLR;
    FIO3SET |= (uint32)addr;
    NF_nWE_SET;
    NF_BUSY_END; // wait busy end

    NF_ALE_CLR;
    OS_EXIT_CRITICAL();
}

//写数据
void NFWrDat(uint8 dat)
{
    OS_ENTER_CRITICAL();
    NF_DPORT_OUT;
    NF_nWE_SET;
    NF_CLE_CLR;
    NF_nCS_CLR;
    NF_ALE_CLR;
    NF_nWE_CLR;
    NF_BUSY_END; // wait busy end
    FIO3SET |= (uint32)dat;
    NF_BUSY_END; // wait busy end
    NF_nWE_SET;
    OS_EXIT_CRITICAL();
}

//读数据
uint8 NFRdDat(void)
{

    uint8 Rdata;
    OS_ENTER_CRITICAL();
    NF_DPORT_IN;
    NF_nWE_SET;
    NF_CLE_CLR;
    NF_ALE_CLR;
    NF_nCS_CLR;
    NF_nOE_CLR;
    NF_BUSY_END; // wait busy end

    Rdata =  (UINT8)( FIO3PIN );
    NF_BUSY_END;
    NF_nOE_SET;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Rdata;

}

/*********************************************************************************************************
** 函数名: NF_ReadPage()
** 说  明: 读页面
*********************************************************************************************************/
void NF_ReadPage(uint32  Block, uint8 Page,uint8 *Buff)
{

    uint16 i, j;
    uint32  BlockPage;
    uint8 HAdd;
    uint8 MAdd;
    uint8 LAdd;
    uint8 *bufPt = Buff;

        //每块32页,每页512字节
    Page &= 0x1F;              //[Page  = A9,A10,A11,A12,A13]
    //计算实际地址
    BlockPage = (Block<<5) + Page; //[Block = A14 ...]
    LAdd = (unsigned char)(BlockPage & 0xFF);
    MAdd = (unsigned char)(BlockPage>>8 & 0xFF);
    HAdd = (unsigned char)(BlockPage>>16 & 0xFF);

    //读写NAND的时候,总线不可以变化,中断读写特殊寄存器可能引起总线跳变
    OS_ENTER_CRITICAL();

    NFWrCmd(0x00);
    NFWrAddr(0x00);
    //NFWriteAdd(HAdd, MAdd, LAdd);
    NFWrAddr(LAdd);
    NFWrAddr(MAdd);
    NFWrAddr(HAdd);

    //The 528 bytes of data within the selected page are
    //transferred to the data registers in less than 12us(tR).
    for (j=0; j<10; j++);  //wait tWB(100ns)/////??????

    NF_BUSY_END;   // Wait tR(max 12us)

    for (i=0;i<512;i++)
    {
        *bufPt++ = NFRdDat();   // Read one page
    }

    OS_EXIT_CRITICAL();//开中断
}

/*********************************************************************************************************
** 函数名: NF_WritePage()
** 说  明: 写页面
*********************************************************************************************************/
uint8 NF_WritePage(uint32 Block, uint8 Page, uint8 *Buff)
{

    uint8  Status;
    uint8 HAdd;
    uint8 MAdd;
    uint8 LAdd;
    uint16 i;
    uint32  BlockPage;
    uint8 *bufPt = Buff;

    //每块32页,每页512字节
    Page     &= 0x1F;              //[Page  = A9,A10,A11,A12,A13]
    //计算实际地址
    BlockPage = (Block<<5) + Page; //[Block = A14 ...]
    LAdd = (unsigned char)(BlockPage & 0xFF);
    MAdd = (unsigned char)(BlockPage>>8 & 0xFF);
    HAdd = (unsigned char)(BlockPage>>16 & 0xFF);

    //读写NAND的时候,总线不可以变化,中断读写特殊寄存器可能引起总线跳变
    OS_ENTER_CRITICAL();//关中断

    NFWrCmd(0x80);
    NFWrAddr(0x00);
        //NFWriteAdd(HAdd, MAdd, LAdd);
        NFWrAddr(LAdd);
    NFWrAddr(MAdd);
    NFWrAddr(HAdd);

    for (i=0;i<512;i++)
    {
        NFWrDat(*bufPt++);    // Write one page to NFM from buffer
    }

    NFWrCmd(0x10);
    //Read Staus Register
    while (1)
    {//Device Operation --- BIT6
        NFWrCmd(0x70);
        Status = NFRdDat();
        if (Status & (1<<6))
        {//Busy : "0" Ready : "1"
            break;
        }
    }
    //Read Staus Register
    //Total Pass/Fail -- BIT0
    NFWrCmd(0x70);;
    Status = NFRdDat();
    if (Status & (1<<0))
    {//Fail : "1"
        OS_EXIT_CRITICAL();//开中断
        return 0;
    }
    else
    {//Pass : "0"
        OS_EXIT_CRITICAL();;//开中断
        return 1;
    }
}

网友(2011-03-30):
你好,请问如何去模拟IO时序,我现在也想扩展NAND FLASH

网友:
之前写的可以读写,但坏块检测还没搞。而且读的时候特别慢……
我没有按页读写,比页小的那个单位是啥来着?忘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在读的时候加了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