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音响是如何实现的?有哪些流行的解码方式?

楼主(2008-07-20):
如果要把一个设备的数字输出接口(采用AES3接口标准)输出的信号输出到数字音响,请问该设备的数字音频编码一般用哪种比较好?如果不进行编码,直接传输数字信号到数字音响,能不能做?应该如何做?还有当前数字音响实现方式是怎么样的?流行的解码方式是哪种?有没有哪位懂AES3标准的?先感谢各位了哦!

网友(2008-10-09):
"数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数字电路控制,一种是信号本身是数字,二者没有直接关系,可分开应用亦可合起来用.最简单的"数字音响",就是个丁类放大器.

网友:
依我理解, AES3只是一个传输的接口方式吧, 和编解码方式无关. 在消费电子领域, 用SPDIF的比较多. 数字音频编码, 要看应用的要求, 是否无损压缩, 是否多通道, 带宽如何等等.

从模拟到数字,总有一个编码过程, 你说的不进行编码, 不知道是不是指的PCM编码, 直接传输PCM编码,这是可以的, 解码端就不用特别解码了, 输到DAC即可.

数字音响具体方式我也不清楚, 估计是:数字音源-->传输-->解码-->功放(有数字的,有模拟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