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伺服电机,感觉难度不小,请朋友帮忙,

楼主(2008-07-20):
最近用伺服电机要求如下:
伺服电机带动直径300mm齿轮,齿轮驱动直竿运动,要求如下:
1:开机复位:每次开机或者非正常关机之后,主机电源断开,直竿复位,将直竿收回。
2:主机电源接通。
3:机器有一根主轴,要求主轴旋转伺服电机旋转,主轴停止伺服电机停止。
4:主轴旋转角度和伺服电机旋转量成近似比例关系。
5:将直竿推出要求直竿末端定位准确,每次误差在2毫米之内。
6:0.3秒内直竿最大运动距离5米。
7:三只按扭:停、运行、逆行,停止按扭按下,主机电源断开,主轴停止转动,逆行主机通电,三相电源倒转,主轴逆转,直竿不动作,运行按扭按下按照1—6运行。
感觉难度不小,请搞过伺服电机的朋友帮忙,如何设计,谢谢!!!

难度主要是:伺服电机速度比较高,如何在高速下保证伺服电机跟随主轴运转,

网友:
“6:0.3秒内直竿最大运动距离5米。 ”
这样算出来直竿最大运动速度平均为60KM/h,是不是太快了?
电机与300mm齿轮及齿轮驱动直竿的连接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
最好有参考实物图或者示意图
另外电压、功率参数也很重要
“机器有一根主轴”这根主轴就是相当于控制输入了?
“0.3秒内直竿最大运动距离5米”,这个速度有点高,关键还要看力矩的要求,如果力矩不大还好办,是不是最大运动范围也就是5m?

最近我也在研究伺服,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
to 1楼:齿轮镶嵌在主轴上,直竿上有齿,齿轮带动直竿。
to 3楼:机器有一根主轴”这根主轴就是相当于控制输入了:可以这么认为
       力矩不够可以增大电机,最大运动范围是5米

网友:
定位精度和速度精度有要求么?有没有外部的较大的干扰力矩?
我正在做的一个60V、400W的伺服驱动器可能和你得差不多

楼主:
定位精度:要求直竿末端每次误差两三个毫米,没有外部干扰

网友:
那应该很简单了~买一个通用的伺服就行了
自己做也不难

网友:
0。3秒跑5米,如同城市汽车,定位精度又高,要设计好加减速曲线,否则机械冲击很大

网友:
这好像应该是机械设计的问题
既然要和主轴有固定比例那就直接和主轴机械连接,即使比例可变,也可以由主轴上的编码器信号可变分频后输入伺服

网友:
蜗轮蜗杆.

网友(2008-09-17):
楼主,最好有图,你说的有点不清楚。

to 1楼:齿轮镶嵌在主轴上,直竿上有齿,齿轮带动直竿。

齿轮嵌在主轴上,带动直杆。而直杆又由伺服电机带动齿轮来定位,这两者是不是有冲突?

1:你可以在直杆收回出安装一传感器做原点,每次上电的时候搜索原点即可

3:主轴和伺服、直杆的关系还没搞明白

5:如果是由伺服来定位直杆,误差2mm应该可以实现

6:这个要看机械参数才能确定速度是否能达到要求。比如齿轮比、减速比、齿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