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相反相输入端之间接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8-07-20):
一般是pf级的电容,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谢谢!

网友:
通交隔直 是电容的基本属性
如果是差分电路,这么做 可以耦合交流,由单模干扰 经过 电容 耦合 弄成 了共模信号
这样刚好差分 可以对付。

猜的

楼主:
说得有点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放的输入端通常串电阻,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吗?

网友:
最好看看图再说。

网友:
我弄过功率运放,在和前级连接时如果输入端不串联电阻就很容易自激

网友(2014-09-17):
用来抑制高频成分的,但是我不知道在计算传导方程式的时候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