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手的线切割机床做雕刻机可以吗?

楼主(2008-07-20):
自己做XY轴太累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和我一样!  我还想改成简单的数控铣床老加工小零件.  2手的线切割才5000多一台  丝杆还是滚珠的.导轨是刚的

网友:
但线切割拖板的受力只能向下,其它方向不能受太大的力

网友:
一般加工的东西力是向下的.

网友:
不是很理想,因为线切割机床的工作台导轨是|\/|____---型的,工作台只能向下受力,当有纵向受力会将工作台掀起。

网友:
直接用线切割DIY一台雕刻机得了。。。。

楼主:
我们雕的东东一般都很小,还是尖刀,没多大的力吧?线切割的平台自重就很重呀,没这么容易抬起吧

网友(2008-08-26):
我感觉就是没必要花5000元来买个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