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e516rd2单片机的bootloader如何修复

楼主(2008-07-20):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给sst89e51做仿真的时候,将原有的bootloader换成了softice,其后我没用官方给的covert文件转回为bootloader,而是直接用编程器给单片机下载bootloader,下好后,用easyiap连接,软件提示“failed to connect sst”,其后我发现是下载区域错误,应该下载到block1,又再次按照官方指定区域下载botloader,并再次用儿easyiap连接,发现还是不行,现在可以确定是bootloader 被刷坏了。
有哪位高手能够告诉我解决问题的详细办法,一定要详细

网友(2008-09-01):
可以考虑用通用(专业)编程器

我是做c8051f单片机
我打算做三合一的下载线

c8051f,s5x,(以上两种已做好,效果还真不错!!!)

现在准备做mega8/48/88/168

欢迎大家到我的博客看看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用top系列烧录器,
把bootloader烧录到 10000H 地址上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