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 支持 CORTEX-M3 了!!!!

楼主(2008-07-21):
H-JTAG V0.7.0 BETA WITH CORTEX-M3 SUPPORT

Released new version H-JTG V0.7.0 BETA (Build 20080720)
1. Added the support to CORTEX-M3;
2. Supported the programming of on-chip flash for CORTEX-M3 based chips;
3. Added the support to XSCALE PXA210/250/255;
4. Corrected a bug in H-Converter on addressing;
5. Moved the management of Vector Catch to H-Jtag server;
6. Some updates on the GUI;
7. Added some options in H-Flasher to support reset and 2nd verification;

IMPORTANT NOTES:
1 - To debug CORTEX-M3, please use IAR 5.11 and above;
2 - Can't debug CORTEX-M3 with KEIL, because the RDI interface of KEIL is not updated to supported CORTEX-M3;
3 - For STM32F, please configue TAP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pic, otherwise, can't debug;

http://www.hjtag.com/forum/viewthread.php?tid=270&extra=page=1

网友:
连XSCALE都加上了啊!
强悍的twentyone,强悍的hjtag!

网友:
不错,我自己的做的那批wiggle又可以开始送人了。

网友:
好消息啊。
支持CM3的HJTAG哪里可以买的到?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呵呵,效果不错呢

网友:
【3楼】 Grant
送一个给我啊,卖一、两个也行
我也在深圳

网友:
哈哈,真是超级大利好阿,Yeah!10元解决方案哈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看3楼,用baidu

网友:
才卖30元吧, 不用自己费时DIY.

手头上的Wiggler已经閒置了, 因为已经没有并口的电脑

网友:
嘿嘿,不顶是不行了

网友:
根据ednchina网友这篇文章

STM32学习笔记----之 IAR 结合H-JTAG调试STM32
我的JTAG与万利的 EK-STM32F还是没有连接成功

JTAG可以链接很老的S3C4510板子,可以检测到ID, 连接正常,
并且 H-JTAG软件都是默认设置的。
但是为什么接EK-STM32F就不可以呢?
JP1 是断开的,
TAP也是按照网友的设置的,还需要其他跳线吗?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哪位高手连接成功了,帮我分析一下问题,
太谢谢了

ourdev_359930.pdf(文件大小:126K)我购买的很老的s3c4510开发板的原理图

楼主:
我也没成功,用的是万利的板子

网友:
我一下就成功了,不过只试了下载,在线调试没有试,因为他说要iar5.11才行

网友:
16楼的朋友能给个你的 JTAG原理图吗?
我的S3C4510板子是很久以前买的,jtag部分没有原理图.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边的
我的板子jtag接口参照这个画的
至于Wiggler,就是网上找来的图

网友(2008-09-09):
我用的 IAR5.20的版本 ,用hjtag第一次仿真是成功的 ,退出调试后,第二次再调试,却连falshID都找不到了,但是内核可以找到。
没办法然后用keil下用ulink 随便烧个例程 ,这时候再用IAR+hjtag,可以仿真了,但是再仿真一次就不行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知道一下

网友:
流口水了,等STM32小板到了,马上试H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