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刷无传感器驱动速度控制

楼主(2008-07-21):
使用emf要求断电,不能连续控制,在低速和高速时都很难控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多谢!

网友:
能不能通过电流来检测呢?电机的绕组可以看成电阻和back emf串联,在已知驱动电压,绕线电阻的情况下,通过电流就能算出back emf进而测速。简单的实验可以这样做,使用一个实验室稳压电源(能控制电压,显示电流的那种),接到电机上,电压固定,改变电机负载导致其转速变化,观察稳压电源电流变化。

网友:
有刷的只能通过电流检测来做了.如果要具体得到转速, 哪就要加传感器了.

楼主:
我做个先做个电压/电流/负载试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