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USBASP下载线制作教程

楼主(2008-07-21):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关于USBASP制作的资料,所以偶耐不住麻烦,写了这份教程,也许写的不好,请大家多指点!

网友:
你个pdf加撒那密????根本不能看。

楼主:
不会呀,那个就是限制复制,不是限制查看呀??
大概是pdf reader版本太低了吧~升级到7.0试试。

网友:
没加密的,我特地试了下

网友:
记号,明天看!

网友:
是原创的吗? 前几天我好像看过一篇。。。

网友:
本人能证明(99.999999%质量保证):以上所有的字都是LZ打的,图上的注释也是LZ加上去的!雅黑!eeyrw的癖好!非要说这东西谁是原创,好像非国人所有!

网友:
顶一下楼主的,我正好遇到这种问题
按照楼主的方法解决了!谢谢楼主
果然是因为USB的数据速率太高了,而M16的默认时钟是1M,我现在通过编程器SUPERPRO改变了熔丝,设置成 CKOPT = 0;CKSEL[3:1]=101*,结果就能用智峰的软件下载程序,之前的那个错误 什么芯片不能被编程  也没有了
希望后面的制作者可以借鉴,不要走很多弯路了

楼主:
实际上调整到>2m就行了。不过tiny系列的片子都要用该下载的低速模式进行。

网友:
这个东西我很久以前就贴出自动降速的版本,根本不用调线直接支持1m的编程。

网友:
置顶贴那里就有呢,高高在上。。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15298&bbs_page_no=1&bbs_id=1000
有过两个人写的HEX,搜一下

楼主:
那个是上位机软件啊~

网友:
稳压管可以不用,直接串两个二极管就好了。用zhifeng的软件可以自动调速,或者用网友修改好的固件也可以自动调速,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
LZ,置顶贴不只有上位机软件,包括下位机代码都有的,还有原理图,bootload,你下331楼的包看看就知道了,我把300多楼全部看完了,学到了很多,呵~

网友(2008-09-03):
很不错的东东哦   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 eeyrw :
那两个稳压二极管能换成1N4728(3.3V)吗?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
15楼正解,稳压管的不用

网友:
16楼的朋友:哪个置顶帖有详细的制作方法和讨论,请给个链接吧

网友:
看来这个东西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话说回来,确实是方便,以前总得折腾电脑的并口,还让我折腾坏了一个。

USBASP的自动调速我也做过,不过感觉不是很可靠,有时候以一个速度进入编程模式后,确在写入的时候出错。仅以进入编程模式是否正确进行调速感觉不妥,不知道做变速做的好的是怎么实现的。

双龙的USBISP感觉就是USBASP的一个翻版,重定通信协议(其实大部分是原来就有的),然后重写上位机软件,就变成双龙家的东西了。不过这个编程器也不带自动变速的,而是在上位机软件中进行速度设置的,在连接编程器的时候有设置速度的字节,另外还有设置芯片类型的数据,感觉还不错。所以,我让我的USBASP电路兼容SLISP了。

网友:
.......我稳压管没加上...也用得不错......

网友(2009-02-26):
标记一下

网友(2009-04-20):
26楼的billowtust能否把"USBASP电路兼容SLISP"的资料发布出来?!!!

网友:
就是,真金不怕火炼,怕是假的吧。

网友(2009-08-07):
有没有能被双龙SLISP支持的USBASP?

网友(2009-09-16):
在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芯片已经有用并口烧写过了,然后再用USBASP烧写,可以烧写进去,但是如果是全新的芯片,没有进行过任何变成,用USBASP就烧写不进去,这是为什么呢???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2009-12-12):
够详细的

网友(2010-04-07):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

网友:
骨灰级教程!!

网友(2010-08-24):
回复 楼主:

下次好好做一个,这次找的资料不对

网友:
我做过一个,成功

网友(2011-01-05):
mark。准备做一个。

网友A(2011-02-27):
MARK.
这个原理图中把十针ISP口右边第二三两个口连到串口是怎么回事啊,好像这个十针ISP这两个口定义为VCC的啊,而且我看其他人的原理图这两个脚都不接的。?

还有个问题问大家:在ISP编程的时候其实就是SPI通信的同时拉低RESET对不对?那么我把USBASP的RESET脚和目标MCU的RESET相连,而且如我所知道的SPI通信是交换(即MOSI出,MISO进)通信,那么USBASP会不会被同时编程,还是在固件里面就对熔丝位进行了设置,禁止了ISP编程?

网友:
顶下,马老师能来回答下吗?谢谢

网友:
万能的坛啊,给我解释下吧

网友:
呼叫马老师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按你的方法做了个    可为何在给s52下载的时候总说" 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急啊  搞了两天了  总是显示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

网友(2011-08-18):
非常好,手把手做一下

网友(2014-01-11):
能不能用usb转串口代替USBASP 给mag8下载程序?

网友:
问下  右边的两个串口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
这个原理图中把十针ISP口右边第二三两个口连到串口是怎么回事啊,好像这个十针ISP这两个口定义为VCC ...

那两个串口是干嘛的?搞明白了吗?

网友(2014-08-03):
请教一下  我做了一个USBASP  电脑已经可以识别 ,用来给一个 ATMEGA16最小模块下载程序提示 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我用成品的USBASP对 ATMEGA16最小模块 可以正常下载······  这个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