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字点阵流动试验仿真

楼主(2008-07-21):
/*****************************************************
       16*128 LED点阵屏 C 程序
******************************************************
声明:
     本程序供大家学习之用,用勿用于商业用途。尊重版权。

         编写:邓椿薪
         时间:2006年1月20日 晚
         邮箱:love2151@xinhua-net.com
*******************************************************

//595连级输出数据,138行驱动。P0_1为移动速度高速/*点阵显示汉字程串口输出字符数据,
//P2口输出行扫描信号,P2_7输出595锁存信号。*/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id,h;                           //YID为移动计数器,H为行段计数器。
uint zimuo;                           //字模计数器
uchar code hanzi[];                   //汉字字模
uchar BUFF[18];                           //缓存
void in_data(void);                        //调整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发送数据
void sbuf_out();                            //16段扫描
unsigned  code sw[16]={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16行段码*/

//{0x60,0x62,0x64,0x66,0x68,0x6a,0x6c,0x6e,
                   //0x70,0x72,0x74,0x76,0x78,0x7a,0x7c,0x7e}; /*16行段码*/

/********************************************/
void main(void)
{
uchar i,d=10;
yid=0;
zimuo=0;
while(1)
  {
        while(yid<16)                                       //数据移位。
        {
                for(i=0;i<d;i++)                           //移动速度
                 {
                 sbuf_out();
         }
                yid++;                                //移动一步
        }
   yid=0;
   zimuo=zimuo+32;                            //后移一个字,
   if(zimuo>=3386)                                //总数减7个字。
   zimuo=0;
  }

}
/********************************/
void sbuf_out()
          {
                for(h=0;h<16;h++)          //16行扫描
                        {
                        in_data();                                  //调整数据
                        rxd_data();                                  //串口发送数据
         P1=0x7f;                                 //关闭显示。
         P1_7=1;                                          //锁存为高,595锁存信号
                        P1=sw[h];                             //送段码

                        }
                }

/******************************************************/
void in_data(void)
{
char s;
        for(s=8;s>=0;s--)                        //h为向后先择字节计数器,zimuoo为向后先字计数器
        {
         BUFF[2*s+1]=hanzi[zimuo+32*s+2*h];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0中,第二个字模和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2中
         BUFF[2*s]=hanzi[zimuo+1+32*s+2*h];            //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1中,第二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3中
        }
}

/*******************************************************/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char s;
  uchar inc,tempyid,temp;
  if(yid<8)
    inc=0;
  else
    inc=1;
  for(s=0+inc;s<16+inc;s++)                           //发送8字节数据
        {
          if(yid<8)
     tempyid=yid;
      else
    tempyid=yid-8;
    temp=(BUFF>>tempyid)|(BUFF[s+1]<<(8-tempyid));        //h1左移tempyid位后和h2右移8-tempyid相或,取出移位后的数据。
    //temp=255-temp;

         SBUF=temp;//把BUFF中的字节从大到小移位相或后发送输出。
         while(!TI);TI=0;                                         //等待发送中断
        }
}
/*******************************************************/
uchar code hanzi[]=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0,0x00,0x38,0x3C,0x7E,0x7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7,0xE0,0x03,0xC0,0x00,0x00,
/*--  文字:  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01,0x00,0x01,0x3F,0x7F,0xA0,0x20,0xA1,0x12,0x52,0x02,0x14,0x02,0x08,
0x02,0x18,0x06,0x18,0x05,0x24,0x09,0x24,0x18,0x82,0x70,0x61,0x20,0x1C,0x00,0x00,

/*--  文字:  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1,0x84,0x3E,0x6C,0x22,0x24,0x22,0x20,0x22,0x20,0x22,0x27,0x22,0x24,
0x22,0xA4,0x2A,0x64,0x12,0x24,0x02,0x04,0x02,0x04,0x00,0x0A,0x7F,0xF1,0x00,0x00,

/*--  文字:  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3F,0xFC,0x00,0x80,0x0C,0x90,0x04,0xA0,0x02,0xC0,0x7F,0xFE,
0x01,0x80,0x02,0xC0,0x04,0xA0,0x18,0x90,0x70,0x8C,0x20,0x83,0x00,0x80,0x00,0x80,

/*--  文字:  到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00,0x21,0xFE,0x20,0x10,0x24,0x48,0x24,0x84,0x25,0xFE,0x24,0xA4,0x24,0x20,
0x24,0x20,0x25,0xFE,0x24,0x20,0x24,0x20,0x21,0xA0,0x20,0x70,0x28,0x0E,0x10,0x04,
/*--  文字:  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10,0x0C,0x60,0x02,0x20,0x1F,0xFC,0x10,0x84,0x1F,0xFC,0x10,0x84,0x10,0x84,
0x1F,0xFC,0x10,0x84,0x00,0x80,0x7F,0xFF,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

/*--  文字:  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8,0x02,0x08,0x22,0x08,0x7F,0xF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
0x0F,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4,0x08,0x04,0x08,0x02,0x08,0x01,

/*--  文字:  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1F,0x08,0x11,0x08,0x11,0x7F,0x11,0x08,0x11,0x08,0x11,0x1C,0x11,0x2C,
0x11,0x2A,0x11,0x0A,0x10,0x89,0x50,0x88,0x50,0x48,0x50,0x48,0x60,0x28,0x00,0x08,

/*--  文字:  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F,0x00,0x09,0xFC,0x08,0x48,0x04,0x90,0x7F,0xFC,0x40,0x44,0x00,0x42,0x3F,0xFC,
0x00,0x20,0x0F,0xE0,0x04,0x30,0x02,0xD0,0x03,0x08,0x0C,0xC6,0x70,0x31,0x20,0x0C,

/*--  文字:  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3F,0x88,0x10,0x08,0x08,0x08,0x04,0x3F,0x04,0x24,0x04,0x24,0x7F,0xE4,
0x04,0x22,0x04,0x26,0x04,0x18,0x04,0x10,0x04,0x28,0x04,0x64,0x05,0x22,0x02,0x01,

/*--  文字:  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10,0x80,0x37,0xFC,0x08,0x80,0x04,0x80,0x7F,0xFE,0x01,0x00,0x00,0xC0,
0x1F,0xE0,0x10,0x38,0x10,0x27,0x1F,0xE0,0x10,0x20,0x10,0x20,0x1F,0xE0,0x10,0x20,

/*--  文字:  D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0,0x2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
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22,0x00,0x1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I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
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3E,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Y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7,0x00,0x22,0x00,0x22,0x00,0x14,0x00,0x14,
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1C,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E,0x20,0x02,0x20,0x82,0x28,0x8A,0x39,0x52,0x2A,0x22,0x24,0x22,
0x24,0x52,0x2A,0x52,0x29,0x8A,0x20,0x86,0x20,0x02,0x38,0x02,0x10,0x02,0x00,0x00,

/*--  文字:  站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00,0x04,0x04,0x04,0x08,0x04,0x08,0x7C,0x7F,0x04,0x20,0x04,0x22,0x04,0x24,
0x3F,0x94,0x20,0x94,0x20,0x88,0x20,0xBC,0x20,0x83,0x3F,0x80,0x20,0x80,0x00,0x00,

/*--  文字:  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2,0x02,0x04,0x05,0x0C,0x09,0x04,0x10,0x80,0x60,0x40,0x20,0xA7,0x08,0x84,
0x1C,0x84,0x03,0x84,0x00,0x84,0x00,0xA4,0x20,0x94,0x20,0x8C,0x3F,0x04,0x00,0x00,

/*--  文字:  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8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3F,0x7F,0xC8,0x02,0x08,
0x06,0x08,0x01,0x08,0x11,0x38,0x20,0x8C,0x7E,0x43,0x63,0xE0,0x20,0x4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0C,0x00,0x08,0x00,0x04,0x00,0x00,

/*--  文字:  这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06,0x02,0x02,0x0C,0x3F,0xE8,0x08,0x00,0x08,0x40,0x04,0x8F,0x05,0x08,
0x02,0x08,0x02,0x08,0x05,0x08,0x08,0x88,0x10,0x48,0x00,0x14,0x7F,0xE2,0x00,0x01,

/*--  文字:  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F,0xFC,0x10,0x84,0x10,0x84,0x10,0x84,0x1F,0xFC,0x10,0x84,0x10,0x84,0x1F,0xFC,
0x00,0x80,0x00,0x80,0x1F,0xFC,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7F,0xFF,0x00,0x00,

/*--  文字:  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7F,0xFE,0x00,0x40,0x00,0x20,0x0F,0xF0,0x08,0x18,0x08,0x14,
0x0F,0xF2,0x08,0x11,0x08,0x10,0x0F,0xF0,0x08,0x10,0x09,0x10,0x0E,0x10,0x04,0x10,

/*--  文字:  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1,0x40,0x02,0x20,0x0C,0x10,0x70,0x0C,0x24,0x13,
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A,0x28,0x12,0x44,0x31,0x42,0x10,0x81,0x00,0x00,

/*--  文字:  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1F,0x80,0x10,0x40,0x08,0x20,0x04,0xD0,0x03,0x08,0x00,0xC0,0x01,0x30,
0x7F,0x8E,0x20,0x40,0x10,0xB0,0x09,0x0C,0x06,0x00,0x01,0x80,0x00,0x70,0x00,0x0E,

/*--  文字:  的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8,0x01,0x08,0x01,0x04,0x3F,0x3E,0x20,0xA2,0x20,0xA2,0x20,0x62,0x21,0x3E,
0x22,0x22,0x26,0x22,0x24,0x22,0x20,0x22,0x20,0x3E,0x14,0x22,0x08,0x02,0x00,0x00,

/*--  文字:  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10,0x0C,0x60,0x02,0x20,0x1F,0xFC,0x10,0x84,0x1F,0xFC,0x10,0x84,0x10,0x84,
0x1F,0xFC,0x10,0x84,0x00,0x80,0x7F,0xFF,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

/*--  文字:  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8,0x02,0x08,0x22,0x08,0x7F,0xF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
0x0F,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4,0x08,0x04,0x08,0x02,0x08,0x01,

/*--  文字:  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1F,0x08,0x11,0x08,0x11,0x7F,0x11,0x08,0x11,0x08,0x11,0x1C,0x11,0x2C,
0x11,0x2A,0x11,0x0A,0x10,0x89,0x50,0x88,0x50,0x48,0x50,0x48,0x60,0x28,0x00,0x08,

/*--  文字:  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F,0x00,0x09,0xFC,0x08,0x48,0x04,0x90,0x7F,0xFC,0x40,0x44,0x00,0x42,0x3F,0xFC,
0x00,0x20,0x0F,0xE0,0x04,0x30,0x02,0xD0,0x03,0x08,0x0C,0xC6,0x70,0x31,0x20,0x0C,

/*--  文字:  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3F,0x88,0x10,0x08,0x08,0x08,0x04,0x3F,0x04,0x24,0x04,0x24,0x7F,0xE4,
0x04,0x22,0x04,0x26,0x04,0x18,0x04,0x10,0x04,0x28,0x04,0x64,0x05,0x22,0x02,0x01,

/*--  文字:  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10,0x80,0x37,0xFC,0x08,0x80,0x04,0x80,0x7F,0xFE,0x01,0x00,0x00,0xC0,
0x1F,0xE0,0x10,0x38,0x10,0x27,0x1F,0xE0,0x10,0x20,0x10,0x20,0x1F,0xE0,0x10,0x2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12,0x00,0x12,0x00,0x0C,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3F,0xFC,0x00,0x80,0x0C,0x90,0x04,0xA0,0x02,0xC0,0x7F,0xFE,
0x01,0x80,0x02,0xC0,0x04,0xA0,0x18,0x90,0x70,0x8C,0x20,0x83,0x00,0x80,0x00,0x80,

/*--  文字:  到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00,0x21,0xFE,0x20,0x10,0x24,0x48,0x24,0x84,0x25,0xFE,0x24,0xA4,0x24,0x20,
0x24,0x20,0x25,0xFE,0x24,0x20,0x24,0x20,0x21,0xA0,0x20,0x70,0x28,0x0E,0x10,0x04,

/*--  文字:  这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06,0x02,0x02,0x0C,0x3F,0xE8,0x08,0x00,0x08,0x40,0x04,0x8F,0x05,0x08,
0x02,0x08,0x02,0x08,0x05,0x08,0x08,0x88,0x10,0x48,0x00,0x14,0x7F,0xE2,0x00,0x01,

/*--  文字:  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F,0xFC,0x10,0x84,0x10,0x84,0x10,0x84,0x1F,0xFC,0x10,0x84,0x10,0x84,0x1F,0xFC,
0x00,0x80,0x00,0x80,0x1F,0xFC,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7F,0xFF,0x00,0x00,

/*--  文字:  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4,0x02,0x0C,0x32,0x24,0x0E,0x42,0x22,0xFF,0x62,0x42,0x3E,0x00,0x00,0x7E,
0x02,0x42,0x32,0x7E,0x0E,0x42,0x02,0x7E,0x22,0x42,0x62,0x42,0x3C,0x52,0x00,0x22,

/*--  文字:  够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4,0x02,0x04,0x7E,0x3C,0x21,0x22,0x12,0xA1,0x0C,0x6E,0x06,0x2A,0x05,0xAA,
0x7E,0x2A,0x21,0x2A,0x22,0xAE,0x14,0x62,0x08,0x20,0x04,0x14,0x03,0x08,0x00,0xC0,

/*--  文字:  使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10,0x02,0x30,0x7F,0xD8,0x02,0x08,0x3F,0xEC,0x22,0x26,0x22,0x25,0x3F,0xE4,
0x22,0x24,0x02,0x44,0x01,0x84,0x01,0x04,0x0E,0x84,0x78,0x44,0x20,0x34,0x00,0x00,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90,0x01,0x90,0x20,0x88,0x7F,0xC8,0x20,0x44,0x12,0x2C,0x02,0x16,0x0A,0x45,
0x12,0xC4,0x12,0x44,0x22,0x24,0x62,0x24,0x22,0x14,0x02,0x84,0x01,0x04,0x00,0x00,

/*--  文字:  了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E,0x18,0x00,0x06,0x00,0x01,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
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

/*--  文字:  解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3F,0x84,0x22,0x3E,0x22,0x11,0x22,0x7E,0x39,0x52,0x10,0xFE,0x09,0x52,
0x7F,0x52,0x08,0xFE,0x08,0x52,0x7F,0xD2,0x08,0x52,0x08,0x42,0x08,0x52,0x08,0x21,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0,0x0C,0x00,0x08,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80,0x31,0x08,0x13,0x30,0x09,0x10,0x7F,0xFE,0x20,0x02,0x17,0xF1,0x02,0x00,
0x01,0x00,0x7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40,0x00,0x80,

/*--  文字:  到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00,0x21,0xFE,0x20,0x10,0x24,0x48,0x24,0x84,0x25,0xFE,0x24,0xA4,0x24,0x20,
0x24,0x20,0x25,0xFE,0x24,0x20,0x24,0x20,0x21,0xA0,0x20,0x70,0x28,0x0E,0x10,0x04,

/*--  文字:  更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7F,0xFE,0x00,0x80,0x1F,0xF8,0x10,0x88,0x1F,0xF8,0x10,0x88,0x10,0x88,
0x1F,0xF8,0x00,0x90,0x00,0xA0,0x00,0x40,0x01,0xA0,0x06,0x18,0x78,0x07,0x10,0x00,

/*--  文字:  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1F,0x80,0x10,0x40,0x08,0x20,0x04,0xD0,0x03,0x08,0x00,0xC0,0x01,0x30,
0x7F,0x8E,0x20,0x40,0x10,0xB0,0x09,0x0C,0x06,0x00,0x01,0x80,0x00,0x70,0x00,0x0E,

/*--  文字:  的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8,0x01,0x08,0x01,0x04,0x3F,0x3E,0x20,0xA2,0x20,0xA2,0x20,0x62,0x21,0x3E,
0x22,0x22,0x26,0x22,0x24,0x22,0x20,0x22,0x20,0x3E,0x14,0x22,0x08,0x02,0x00,0x00,

/*--  文字:  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10,0x0C,0x60,0x02,0x20,0x1F,0xFC,0x10,0x84,0x1F,0xFC,0x10,0x84,0x10,0x84,
0x1F,0xFC,0x10,0x84,0x00,0x80,0x7F,0xFF,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

/*--  文字:  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8,0x02,0x08,0x22,0x08,0x7F,0xF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
0x0F,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4,0x08,0x04,0x08,0x02,0x08,0x01,

/*--  文字:  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1F,0x08,0x11,0x08,0x11,0x7F,0x11,0x08,0x11,0x08,0x11,0x1C,0x11,0x2C,
0x11,0x2A,0x11,0x0A,0x10,0x89,0x50,0x88,0x50,0x48,0x50,0x48,0x60,0x28,0x00,0x08,

/*--  文字:  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3E,0xFC,0x22,0x24,0x22,0x22,0x22,0x21,0x22,0xFE,
0x22,0x10,0x22,0x30,0x22,0x50,0x22,0x88,0x3E,0x88,0x22,0x04,0x02,0x02,0x00,0x01,

/*--  文字:  识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1F,0x84,0x10,0x8C,0x10,0x84,0x10,0x80,0x10,0x80,0x10,0x8F,0x1F,0x88,
0x00,0x08,0x09,0x08,0x11,0x08,0x11,0x08,0x20,0xA8,0x60,0x98,0x20,0x48,0x00,0x2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12,0x00,0x12,0x00,0x0C,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E,0x20,0x82,0x20,0x82,0x20,0x82,0x2F,0xFA,0x20,0x82,0x20,0xC2,
0x21,0x42,0x22,0x62,0x24,0x22,0x2C,0x12,0x24,0x0A,0x20,0x02,0x3F,0xFE,0x20,0x02,

/*--  文字:  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01,0x08,0x01,0x30,0x21,0x20,0x7F,0xFE,0x20,0x80,0x20,0x80,0x21,0x80,
0x22,0x80,0x24,0x40,0x24,0x40,0x20,0x20,0x22,0x10,0x14,0x08,0x08,0x04,0x00,0x00,

/*--  文字:  这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06,0x02,0x02,0x0C,0x3F,0xE8,0x08,0x00,0x08,0x40,0x04,0x8F,0x05,0x08,
0x02,0x08,0x02,0x08,0x05,0x08,0x08,0x88,0x10,0x48,0x00,0x14,0x7F,0xE2,0x00,0x01,

/*--  文字:  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F,0xFC,0x10,0x84,0x10,0x84,0x10,0x84,0x1F,0xFC,0x10,0x84,0x10,0x84,0x1F,0xFC,
0x00,0x80,0x00,0x80,0x1F,0xFC,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7F,0xFF,0x00,0x00,

/*--  文字:  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7F,0xFE,0x00,0x40,0x00,0x20,0x0F,0xF0,0x08,0x18,0x08,0x14,
0x0F,0xF2,0x08,0x11,0x08,0x10,0x0F,0xF0,0x08,0x10,0x09,0x10,0x0E,0x10,0x04,0x10,

/*--  文字:  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1,0x40,0x02,0x20,0x0C,0x10,0x70,0x0C,0x24,0x13,
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A,0x28,0x12,0x44,0x31,0x42,0x10,0x81,0x00,0x00,

/*--  文字:  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1F,0x80,0x10,0x40,0x08,0x20,0x04,0xD0,0x03,0x08,0x00,0xC0,0x01,0x30,
0x7F,0x8E,0x20,0x40,0x10,0xB0,0x09,0x0C,0x06,0x00,0x01,0x80,0x00,0x70,0x00,0x0E,

/*--  文字:  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C,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7F,0xFE,0x01,0x80,
0x01,0x40,0x01,0x40,0x01,0x20,0x01,0x10,0x41,0x08,0x41,0x04,0x7E,0x03,0x00,0x00,

/*--  文字:  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40,0x0C,0xFE,0x04,0x10,0x04,0x10,0x02,0xFF,0x02,0x18,0x02,0x18,0x01,0x34,
0x01,0x54,0x11,0x52,0x20,0x92,0x20,0x91,0x7F,0xD0,0x40,0x90,0x40,0x10,0x00,0x10,

/*--  文字:  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3F,0xFE,0x00,0x80,0x1F,0xFC,0x00,0x80,0x00,0x40,0x7F,0xFF,0x04,0x20,
0x08,0x90,0x77,0xFC,0x20,0x83,0x00,0x80,0x1F,0xFC,0x00,0x80,0x00,0x80,0x00,0x80,

/*--  文字:  献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10,0x04,0x10,0x15,0xFF,0x24,0x08,0x04,0x08,0x7F,0xFE,0x04,0xAA,0x04,0xAA,
0x0A,0xFE,0x0A,0x92,0x0A,0xFE,0x12,0x92,0x12,0x92,0x22,0x92,0x62,0xA2,0x21,0x42,

/*--  文字:  的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8,0x01,0x08,0x01,0x04,0x3F,0x3E,0x20,0xA2,0x20,0xA2,0x20,0x62,0x21,0x3E,
0x22,0x22,0x26,0x22,0x24,0x22,0x20,0x22,0x20,0x3E,0x14,0x22,0x08,0x02,0x00,0x00,

/*--  文字:  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10,0x0C,0x60,0x02,0x20,0x1F,0xFC,0x10,0x84,0x1F,0xFC,0x10,0x84,0x10,0x84,
0x1F,0xFC,0x10,0x84,0x00,0x80,0x7F,0xFF,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

/*--  文字:  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8,0x02,0x08,0x22,0x08,0x7F,0xF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
0x0F,0xF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4,0x08,0x04,0x08,0x02,0x08,0x01,

/*--  文字:  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1F,0x08,0x11,0x08,0x11,0x7F,0x11,0x08,0x11,0x08,0x11,0x1C,0x11,0x2C,
0x11,0x2A,0x11,0x0A,0x10,0x89,0x50,0x88,0x50,0x48,0x50,0x48,0x60,0x28,0x00,0x08,

/*--  文字:  高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00,0x80,0x7F,0xFF,0x00,0x00,0x07,0xF0,0x04,0x10,0x07,0xF0,0x00,0x00,
0x3F,0xFE,0x20,0x02,0x27,0xF2,0x24,0x12,0x24,0x12,0x27,0xF2,0x28,0x02,0x10,0x02,

/*--  文字:  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1F,0x80,0x00,0xFE,0x00,0x80,0x00,0x80,0x3F,0xFE,0x00,0x80,0x00,0x80,
0x00,0x80,0x7F,0xFF,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12,0x00,0x12,0x00,0x0C,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本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7F,0xFF,0x01,0xC0,0x02,0xC0,0x02,0xA0,0x04,0xA0,
0x08,0x90,0x18,0x88,0x77,0xF4,0x20,0x83,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00,

/*--  文字:  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F,0xB0,0x10,0x8E,0x10,0x88,0x10,0x88,0x10,0xBF,0x1F,0x88,0x00,0x0C,0x3F,0xDC,
0x02,0x2A,0x02,0x0A,0x3F,0xC9,0x02,0x08,0x02,0x08,0x02,0x08,0x7F,0xE8,0x00,0x08,

/*--  文字:  序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1,0x00,0x7F,0xFC,0x00,0x04,0x1F,0xE4,0x08,0x84,0x05,0x04,0x02,0x04,
0x7F,0xF4,0x22,0x04,0x02,0x04,0x02,0x04,0x02,0x04,0x02,0x02,0x02,0x82,0x01,0x01,

/*--  文字:  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08,0x98,0x08,0x88,0x08,0x84,0x3F,0xEC,0x08,0x86,0x08,0x85,0x08,0x84,
0x08,0x84,0x7F,0xF4,0x04,0x84,0x08,0xC4,0x18,0x44,0x30,0x24,0x10,0x14,0x00,0x04,

/*--  文字:  个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0,0x80,0x01,0x40,0x02,0x40,0x04,0x20,0x18,0x90,0x70,0x88,0x20,0x86,
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00,

/*--  文字:  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1,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1,0x40,0x01,0x40,
0x01,0x20,0x02,0x20,0x06,0x10,0x0C,0x10,0x18,0x08,0x70,0x04,0x20,0x02,0x00,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80,0x31,0x08,0x13,0x30,0x09,0x10,0x7F,0xFE,0x20,0x02,0x17,0xF1,0x02,0x00,
0x01,0x00,0x7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40,0x00,0x80,

/*--  文字:  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C,0x20,0x00,0x20,0x10,0x20,0x20,0x20,0xC0,0x28,0x80,0x26,0x00,
0x21,0x80,0x20,0x60,0x20,0x1C,0x20,0x08,0x20,0x00,0x24,0x00,0x28,0x00,0x10,0x00,

/*--  文字:  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00,0x80,0x11,0x00,0x3F,0xFE,0x10,0x00,0x08,0x00,0x04,0x00,0x02,0x00,
0x01,0x00,0x00,0x80,0x00,0x60,0x00,0x18,0x00,0x14,0x00,0xE7,0x7F,0x02,0x00,0x00,

/*--  文字:  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4,0x21,0x04,0x29,0x02,0x11,0x01,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0C,0x00,0x08,0x00,0x04,0x00,0x00,

/*--  文字:  请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3F,0xE2,0x02,0x0C,0x1F,0xC4,0x02,0x00,0x7F,0xE0,0x00,0x0F,0x1F,0xC8,
0x10,0x48,0x1F,0xC8,0x10,0x48,0x1F,0xC8,0x10,0x68,0x10,0x58,0x14,0x48,0x08,0x40,

/*--  文字:  勿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00,0x30,0x00,0x10,0x3F,0xF0,0x24,0x88,0x24,0x88,0x24,0x44,0x22,0x42,
0x22,0x21,0x21,0x10,0x20,0x88,0x20,0x44,0x20,0x20,0x22,0x10,0x14,0x0C,0x08,0x00,

/*--  文字:  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4,0x21,0x04,0x29,0x02,0x11,0x01,

/*--  文字:  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C,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7F,0xFF,0x00,0x80,
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90,0x00,0xA0,0x00,0x40,

/*--  文字:  商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1,0x00,0x3F,0xFE,0x04,0x20,0x02,0x40,0x1F,0xFC,0x12,0x44,0x14,0x24,
0x17,0xFC,0x12,0x24,0x12,0x24,0x13,0xE4,0x12,0x24,0x10,0x24,0x14,0x04,0x08,0x04,

/*--  文字:  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20,0x02,0x20,0x02,0x20,0x22,0x20,0x62,0x22,0x32,0x24,0x12,0x24,0x0A,0x28,
0x0A,0x38,0x06,0x28,0x02,0x20,0x02,0x20,0x22,0x20,0x7F,0xF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4,0x21,0x04,0x29,0x02,0x11,0x01,

/*--  文字:  途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03,0x02,0x04,0x84,0x08,0x44,0x37,0xB0,0x02,0x00,0x02,0x07,0x1F,0xE4,
0x02,0x04,0x0A,0x84,0x12,0x44,0x12,0x34,0x02,0x84,0x01,0x0A,0x7F,0xF1,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12,0x00,0x12,0x00,0x0C,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ix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E,0x76,
0x08,0x24,0x08,0x18,0x08,0x18,0x08,0x18,0x08,0x24,0x3E,0x6E,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o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3C,
0x42,0x42,0x42,0x78,0x42,0x44,0x42,0x42,0x42,0x42,0x3C,0xFC,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ed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3C,0x78,
0x42,0x44,0x7E,0x42,0x02,0x42,0x02,0x42,0x42,0x64,0x3C,0xD8,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n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B,
0x00,0x46,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E7,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0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3C,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0,
0x42,0x20,0x42,0x10,0x42,0x08,0x42,0x04,0x24,0x42,0x18,0x7E,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6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8,0x18,0x24,0x24,0x02,0x42,0x02,0x42,0x1A,0x42,
0x26,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24,0x18,0x18,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E,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
0x08,0xFE,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3E,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24,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
0x42,0xFE,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2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24,
0x00,0x18,0x00,0x24,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3C,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53910.JPG(文件大小:326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1184.JPG)

需要点阵屏PCB的可联系我
QQ:188383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