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110V的直流电机,给点方向吧!

楼主(2008-07-21):
单片机怎么控制110V的直流电机正反转啊?(使用限动开关),谢谢了。

楼主:
大侠呢?自己顶下。

网友:
继电器控制正反,FET控制开关/速度(PWM)。FET可以选择2SK2662,2sk2843等。
先控制继电器,切换好后再对FET操作,以免继电器触点打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