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传感器MP3H6115A测高度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今天拿到了freescale的MP3H6115A气压传感器,本来想用来测飞行高度的。兴冲冲进行测试。该芯片很好用,电源,地,输出,就这么简单。于是两节5号电池,一块fluke189开始场测,下午3:50左右。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我从5楼跑到1楼,电压只变化了3个毫伏(189有mv档),到了楼下,手拿着气压计向上伸,再向下伸,信号变化5个mV左右,但是不是线性的。还有就是地表附近的气压反而更低,可能是由于地面的温度高加热了地表的大气。
结论,那这个气压计做起飞的高度控制看来够呛,还是用sharp的红外距离传感器吧(量程很小)。

网友:
5楼到1楼,变化3mV,手向上伸到向下伸,变化5mV?

楼主:
回1楼,没错,5楼到1楼,是室内的。
到了1楼,我就走出大楼了,到室外测。

网友:
真晕

厂商没有提供非线性的参考图给你

不用辅助芯片

直接输出电压量?

ms你忽略了要做个开环吧

放大下会好吧

楼主:
这不是一个放大的问题,即使把直流分量减掉,放大剩下的部分一样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被测对象的问题,气压本身就是是非线性,且不单调的。

网友:
armboy
可以的話,可否告訴我們你開始fluke189的數值? 然后到五樓的數值?

楼主:
板子拆了,传感器进了防静电袋子,数值到该是2V多一点,189的mv档还是很准的。那天有时间做一次系统的测试,早晨,中午,下午都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