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挡风板的开闭用什么电机?(有图)

楼主(2008-07-22):
因图片涉及到敏感问题,删除!

已找到解决方案,可以使用同步电机。谢谢下面的两位。

网友:
这个还需要电机控制吗?
搞个磁力的开关就可以,
或者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DC电机,带减速箱的

楼主:
【1楼】 Jonathan 爱特美
可否推荐个磁力开关的厂家或网址或型号?

【2楼】 dragon045 龙五
是否有交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