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如何检测其剩余容量? 不懂,帮忙解决

楼主(2008-07-22):
如题

网友:
判断电压吧...

楼主:
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
应该是判断电压

网友:
I*V*h,通过积分方式获取放电的总容量,下次就能知道该电池的容量潜力了,这样就能知道剩余电量了.

如果关闭放电是通过测量电压的.

充电剩余时间也是这么算出来,但关闭充电也是依靠检测电压.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判断电池的电压,也是最通用的做法。

复杂的设计是用电量计,计算电池的容量。

网友:
关键问题是,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在电压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自动截至不输出电压了。

网友:
4楼,5楼,是正确的 。

如果你只是做简单的电量显示,那么你测试电压则可以了,类似于普通手机,4格电量显示。

如果你要精确的显示电量,类似PDA , 笔记本 。 那你就只有用专用的电池电量计算芯片才可以 ,如BQ2085。
也可以用单片机来做电量统计。但是AVR单片机是不行了,AD的精度太低,电量统计不精确。

楼主:
好的,先看看楼上说的那个芯片资料啊,大家继续讨论,最好能出来个简单又测量精确的方法,大家可以共同吸收

楼主:
7楼说得的那个芯片外围太复杂,还需要与bq29311配合使用,由于板子空间紧张了,所以暂时不能用它,谢谢了,

请大家给介绍一款封装在   5*5*1mm3   内的电池电量检测芯片呀,封装类型不限,只要体积足够小

楼主:
发现新国内,BQ27500/10,TI的,挺好,2.5*4*0.9mm3 SON封装,嘿嘿!

网友:
DS27xx,BQ27xx

楼主:
呵呵,谢谢啊,看了DS27xx的,比BQ27xx的好用,DS2780/2/4/6外围都比较简单,体积又小,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