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2个关于c的基础问题,(unsigned char *)0x5F是把0x5F这个地址强制转换为指针型的意

楼主(2008-07-22):
1(unsigned char *)0x5F是把0x5F这个地址强制转换为指针型的意思么?并且这个指针代表的地址是0x5F,且它所指向的变量是unsigned char型数据
是这样理解的么?

总感觉如果这么写,我反而容易理解(unsigned char)( *0x5F)
2就是关于ascII码转换的问题
(char) 48='0'么?就是讲一个255内的数强制转换为字符型,是不是得到它对应的ascii码啊??

网友:
0x5F是整数转换后才是地址。

网友:
0x5f只是整数
如果地址,编译器还会设定他的指针类型。所以必须转换。

整数48对应ascii字符‘0’,在不同的环境中代表不同的意思,值是一样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大致明了1(unsigned char *)0x5F是把0x5F这个整数强制转换为指针的意思。并且这个指针代表的地址是0x5F,且它所指向的变量是unsigned char型数据

网友:
第1个基本正确。但注意,通常地址不会是字节的,通常是16位,或32位(看你控制器的结构)。
可是(unsigned char *)0x5F和(unsigned char)(*0x5F)意义可不一样。后者是将5F指向单元的数据转换成unsigned char型。

第2个问题,就是我每次上新课时喜欢问的问题,“什么是纯文本文件”,要求学生从专业的角度回答该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概念。我在本专栏中有专门的帖子进行讨论。

我已经看到在师大学生的BBS中,有电子系的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BT”的问题。

实际上,一点不BT,LZ的第2个问题,就是对这些最最基本的东西和概念不理解。

网友:
学到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