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包装软件让其按自己的设置自动运行 就相当于模拟鼠标选择的功能??

楼主(2008-07-22):
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最近在用STM32发现烧HEX有点麻烦 每次都要选择   能不能用VB 把它改装   只要我一点就自动烧录完成

就相当于模拟鼠标选择了  这样就方便多了     懂这行的  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建议先看看这个工具是否支持命令行参数

网友:
有命令行的,软件名字叫STM32BOOT,开源的;还有一个万利做的烧录,叫STMISP,两个软件都可以实现烧录以点就全部完成

网友:
用VB的话用取窗号句柄的方式就可以做到了,以前有什么需要都是自已用VB写软件,不过现在不用VB了,改为易语言(其实相当于中文版VB)了,中文的,比较方便,用VB时间一久又得翻书,我以前做了一个MSP430烧录自动滚码的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见附件(易语言的,纯正的业余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那种,别见笑!:))。另外你还得用里边的另一个软件先取得你要控制的软件的窗口句柄,写程序的时候要用到。

软件有17M,。RAR,传不上去。

总是这样:
文件上传结果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java.lang.NegativeArraySizeException按此返回

网友(2012-11-10):
应该可以的